红外反射传感器RPR220 怎么接线

楼主(2012-01-03):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RPR220的红外反射传感器,从如下这个图的角度来看,4个针脚怎么和单片机连接啊?

RPR220 (原文件名:捕获.PNG)

我试过将两个长脚连接5V电源,“接收”那个引脚连接单片机的AD输入, 可是不知道“发射”针脚应该怎么连接。

网友A:
串个电阻接地或控制接地!接收”那个引脚也需要接个电阻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那个引脚要接AD采集的,怎么接地呢?是导出两根线,一个接地,一个接AD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接收”那根线如果直接和单片机的AD口连接,采集到的数一直在极大值附近徘徊;如果这个时候拿万用表测AD口的电压(万用表显示大概在0.23V左右,单片机是5V),采集的数值在40左右,如果拿掉万用表,则采集值又恢复到极大值附近,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赐教,我不太懂电路,

网友B:
对发射管 长脚是正极
对接收管
长脚是负极

否则灵敏度很低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还用了三极管放大以后才能用

网友C:
发射长正短负 串一个电阻 1K左右就行
接收是短正长负 用比较器或者接单片机AD口都行

楼主:
谢谢三楼四楼二位,今晚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收是短正长负 用比较器或者接单片机AD口都行"
请问是短的接AD口,长得接地吗?中间要串电阻吗?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B:
对发射管 长脚是正极
对接收管
长脚是负极

楼主,发射的红外信号经过调制的话,怎么确定电平变化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长正短负 串一个电阻 1K左右就行
接收是短正长负 用比较器或者接单片机AD口都行 ...

楼主,发射的红外信号经过调制的话,怎么确定电平变化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接地或控制接地!接收”那个引脚也需要接个电阻到地!

楼主,发射的红外信号经过调制的话,除了实验有没有其他办法确定电平变化的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四楼二位,今晚再试试,

楼主,解决了么?我的红外信号经过调制后发射,怎么确定电平变化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么?我的红外信号经过调制后发射,怎么确定电平变化的距离? ...

12年的帖子了,
请问你说的“电平变化的距离”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根据ADC结果推算障碍物的距离?

松下有一款传感器可以解决,淘宝的机器人相关店铺都有,
使用的是不同的原理。

对于简单的红外反射对管,除非外界条件精确恒定,否则很难从电平算出来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年的帖子了,
请问你说的“电平变化的距离”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根据ADC结果推算障碍物的距离?

哪个距离电平为低,哪个距离光电管通道输出高电平。。我是用的运放放大接收的信号

网友:
接收管相当于NPN,只是没有引出B,
C通过电阻接Vcc
E接GND
障碍物接近的时候,反射了更多的红外线,接收管导通,C 为低电平,
没有障碍,截至,截至,C为高电平

网友:
做个试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