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伏及输入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2-01-03):
煤矿大多是1140V/660V两种电压等级,如果做这种输入电压等级,输出160V、1A的开关电源有这样的方案吗?大致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
可采用串联IGBT逆变方案,160VA输出材料费估计要2000元左右.

网友:
变压器是最实际最合理的方案

网友:
先变压器降压吧,不然买高压芯片很贵的

网友:
感应电压 取电  电场取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回答,忘了讲清楚了,是输出直流电。以前的是变压器降压,然后再用开关电源转换成的稳压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