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sd+TFT图片显示,电子书,MP3播放

楼主(2012-01-03):
一直以来都是免费下载这里面的资源,学到了很多,对此深表感谢。
小弟不才把自个儿的毕业设计也放出来,望大家一起学习学习,高手们指点指点。
题目:数码相框
功能:显示BMP图片+电子书+MP3播放(歌词同步)
芯片:ATmega128+GT23H32(集通字库芯片)
显示:2.8寸TFT彩屏
存储:2G SD卡
文件系统:FATfs

楼主:
呵呵,手机拍的,不咋的清晰。
BMP图片能显示:单色、16灰、256灰、16位真彩、24位真彩、32位真彩
电子书能放:.TXT文件,.c文件、.h文件、(能设置只放TXT文件,添加其格式主要是用来看歌词.lrc文件的).
MP3播放:能播放.MP3、.wma(其它格式未试),歌词同步显示,读取ID3显示其歌曲名称、作者,播放模式两种:顺序、随机(将加上单曲循环模式)。
再上传一张SD卡内容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压缩文件和.pdf文件。
我把原理图,我的程序整理一下,也一起上传上去。

楼主:
呵呵,真不好意思,一开始没看可压缩文件后缀名,我用的是快压所以压缩后的文件后缀名.kz,上传了好几次都说上传失败。
把后缀名改成.RAR,上传成功。功德圆满。
下面是原理图文件和程序;
程序picture.c\music.c\book.c\file.c 都有非常清楚的注释

楼主:
下面小弟聊一下整个制作过程和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
控制器就不说了
首先要了解的是TFT彩屏显示模块驱动;程序在3楼可以下载
TFT彩屏的驱动时序,如何写如何读这些省略掉,值得重点注意的几个寄存器:
0x0003进入模式(刷屏方式)
/-----------------------------------------------------------------------------------
AM:控制GRAM更新方向的控制位
      AM = 0: 在水平方向更新地址
      AM = 1: 在垂直方向更新地址
I/D1,I/D0:当更新显示区域的一个像素点的时候,控制AC是增加1还是减少1
例如I/D1,I/D0=00时,水平方向递增更新地址,垂直方向递增更新地址
…………手册第55页。
大家可以各种模式都试玩一下,这样会更直观。
ORG : 当一个窗口的地址区域确定以后,根据上面I/D的设置,来移动原始地址。当高速写窗口地址域时,这个功能将被使能。
      ORG = 0: 原始地址是不移动的。这种情况下,是通过指定地址来启动写操作的,               这个地址是根据窗口显示区域的GRAM的地址表。
      ORG = 1:原始地址是更加I/D的设置相应的移动的。
注意:1、当ORG =1 的时候,设置R20H,R21H,的原始地址的时候,只能设置0x0000
      2、在RAM读操作时,要保证ORG = 0;
/-----------------------------------------------------------------------------------
0x0004改变大小
/-----------------------------------------------------------------------------------
这个寄存器可以设置图片以原始象素、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显示
RSZ1,RSZ0:

当以二分之一显示图片时,如果图片水平象素除2余数不为0时须设置RCH1,RCH0=余数
如果垂直象素除2余数不为0时须设置RCV1,RCV0=余数
当以四分之一显示图片时,如果图片水平象素除4余数不为0时须设置RCH1,RCH0=余数
如果垂直象素除4余数不为0时须设置RCV1,RCV0=余数
/-----------------------------------------------------------------------------------
0X0007显示控制
/-----------------------------------------------------------------------------------
当我们的控制器运行速度不是很快时,切换图片时可以看到明显的刷屏,

我们可以在写图片数据前先设置(0X0007)=0X0130隐藏显示,等图片数据全部写完再次设置(0X0007)=0X0133显示,这样就可以非常快的显示整张图片,不过在写数据时屏显示的是一种灰白色,呵呵,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方式。
/-----------------------------------------------------------------------------------
0x000C RGB显示接口控制
/-----------------------------------------------------------------------------------

可以把接口设置成18位、16位、6位,好像现在一般都是使用16位。
/-----------------------------------------------------------------------------------
0X0050,0X0051,0X0052,0X0053,0X0020,0X0021,0X0022
/-----------------------------------------------------------------------------------
0X0050:水平更新起始地址
0x0051:水平更新结束地址(不能超过屏的水平象素值)
0X0052:垂直更新起始地址
0X0053:垂直更新结束地址(不能超过屏的垂直象素值)
上面四个寄存器主要用来设置一个窗口的
0X0020:水平写数据起始地址
0X0021:垂直写数据起始地址
这两个确定了一个起始坐标,但必须在所设置的窗口内
0X0022:存储器写
在设置好起始坐后必须写命令0X0022.
/-----------------------------------------------------------------------------------
了解了上面寄存器,呵呵,那才算得上这个屏玩的有点意思了。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玩玩,很有意思的哦。
夜深了,得去梦了。

楼主:
3楼上传的AVR文件可能打不开,这里重新上传一次。里面是完整的程序。

网友:
都没有人支持一下
我来支持一下楼主
加油啊

网友:
楼主太好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2012-04-04):
顶啊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我用的图片取模软件每个像点16位的,很好用
但是到了显示汉字就有疑问了,软件只能取每个像点一位的,像点阵取点那样的字模啊
求教

网友B:
想问一下SD卡和M128的引脚怎么接的,怎么还用了PE6做片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SD卡和M128的引脚怎么接的,怎么还用了PE6做片选啊?

SD卡采用SPI接口方式,直接接M128的SPI接口就行了,片选可以可以任意选一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啊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我用的图片取模软件每个像点16位的,很好用
但是到了显示汉字就有疑问了,软 ...

建议您换个能取彩色字的字模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您换个能取彩色字的字模软件。

谢谢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楼主,我在学习这个,能把你上传的资料(下不了)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啦!415645461@qq.com

网友:
好人呢。谢谢噢。

网友(2012-05-08):
我晕死,我的要求很简单,我用单片机驱动了2.4TFT,显示了字符,图片,但是不会驱动SD卡啊
就像把图片放入SD,再在TFT上显示出来,做一个电子相册

网友:
这个 要好好看一下。。

网友(2012-06-08):
楼主,能把东东发到我的邮箱吗?我的邮箱是fly02827@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
先支持一下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弄这个FAT的操作系统,但是在移植振南的FAT的时候有点问题,老是出现错误,看来不懂原理还是不行的,楼主能把相关资料发我邮箱里面嘛?不慎感激啊!1522684325@qq.com

楼主(2012-09-07):
振南老师是很牛B,但他那个文件系统相比来说慢来许多,不过学习起来超轻松,
刚开始时是用振南老师那个,后来换了。没别的原因,只是都玩玩

网友D:
楼主的资料很清晰,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资料很清晰,赞一个。。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在学习这个,能把你上传的资料(下不了)发到我的邮箱吗?谢谢啦! ...

现在能下载了,好像前阵子是莫老大网站在改版吧。

网友(2012-12-04):
楼主牛哦,我也想搞一个,可否打包一份发给我啊,谢谢咯   lvbifei@163.com

网友:
果然是大神,受教了!

网友(2013-02-06):
Mark,谢谢LZ,也要做毕设~

网友:
m128建议用petit fatfs。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不错,大学总算是有所收获了,我了解单片机太晚了,杯具

网友(2013-03-17):
楼主  开源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E(2013-05-30):
正好目前学习到AVR和TFT显示这块,比较痛苦,正好可以请教一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目前学习到AVR和TFT显示这块,比较痛苦,正好可以请教一下你

一起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做的不错,想问一下void scan_file(INT8 *path,UINT16 ch_cnt,UINT16 num,INT8 *suffix,UINT8 type)中的UINT16 ch_cnt参数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学习学习,呵呵。

你QQ多少?343477809,注明:阿莫论坛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收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