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03):
我买了个220v 1:1 1000w 的隔离变压器, 我用万用表的20M欧姆档测量时, 初级与次级是没有任何数值的, 但我接完线后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用测电表分别测试初级与次级的接线端时, 发现初级与次级各有一个电极能使测电笔的氖泡发亮.
请问一下,我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安全?

网友:
恭喜lz,正常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lz,正常的啊……

你别害人哦。

楼主:
我很纳闷啊, 用万用表测量, 内部没有短路的, 而且次级也能测量出220v的电压, 就是不明白次级能使测电笔的氖泡发亮.
有没有高手解析一下啊!

楼主:
参考了
http://blog.gkong.com/more.asp?id=64280&name=dlr
得到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