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ARM与X86不具备可比性 性能差距可大上千倍》,欢迎大家爱讨论一下

楼主(2012-01-03):
新闻来源:魅族论坛
这里就不去管细节,简单来谈一下,ARM和X86之间为什么不太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架构,之前也有很多人提到了架构不同,但架构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不太容易用几句话就解释清楚。

我们要明白CPU是一个执行部件,它之所以能执行,也是因为人们在里面制作了执行各种功能的硬件电路,然后再用一定的逻辑让它按照一定的顺序工作,这样就能完成人们给它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把CPU看作一个人,首先它要有正常的工作能力(既执行能力),然后又有足够的逻辑能力(能明白做事的顺序),最后还要听的懂别人的话(既指令集),才能正常工作。而这些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的“架构”,它可以理解为一套“工具”、“方法”和“规范”的集合。不同的架构之间,工具可能不同,方法可能不同,规范也可能不同,这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不兼容——你给一个意大利泥瓦匠看一份中文写成的烹饪指南,他当然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了。

如果还看不懂,没关系,我们继续。从CPU发明到现在,有非常多种架构,从我们熟悉的X86,ARM,到不太熟悉的MIPS,IA64,它们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大。但是如果从最基本的逻辑角度来分类的话,它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所谓的“复杂指令集”与“精简指令集”系统,也就是经常看到的“CISC”与“RISC”。属于这两种类中的各种架构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设计者考虑问题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继续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命令一个人吃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命令呢?我们可以直接对他下达“吃饭”的命令,也可以命令他“先拿勺子,然后舀起一勺饭,然后张嘴,然后送到嘴里,最后咽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到,对于命令别人做事这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如果我首先给接受命令的人以足够的训练,让他掌握各种复杂技能(即在硬件中实现对应的复杂功能),那么以后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命令让他去做很复杂的事情——比如只要说一句“吃饭”,他就会吃饭。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会让事情变的太复杂,毕竟接受命令的人要做的事情很复杂,如果你这时候想让他吃菜怎么办?难道继续训练他吃菜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事情分为许多非常基本的步骤,这样只需要接受命令的人懂得很少的基本技能,就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无非是下达命令的人稍微累一点——比如现在我要他吃菜,只需要把刚刚吃饭命令里的“舀起一勺饭”改成“舀起一勺菜”,问题就解决了,多么简单。

这就是“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的逻辑区别。可能有人说,明显是精简指令集好啊,但是我们不好去判断它们之间到底谁好谁坏,因为目前他们两种指令集都在蓬勃发展,而且都很成功——X86是复杂指令集(CISC)的代表,而ARM则是精简指令集(RISC)的代表,甚至ARM的名字就直接表明了它的技术:Advanced RISC Machine——高级RISC机。

到了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RISC和CISC之间不好直接比较性能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设计思路差异太大。这样的思路导致了CISC和RISC分道扬镳——前者更加专注于高性能但同时高功耗的实现,而后者则专注于小尺寸低功耗领域。实际上也有很多事情CISC更加合适,而另外一些事情则是RISC更加合适,比如在执行高密度的运算任务的时候CISC就更具备优势,而在执行简单重复劳动的时候RISC就能占到上风,比如假设我们是在举办吃饭大赛,那么CISC只需要不停的喊“吃饭吃饭吃饭”就行了,而RISC则要一遍一遍重复吃饭流程,负责喊话的人如果嘴巴不够快(即内存带宽不够大),那么RISC就很难吃的过CISC。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要两个人把饭舀出来,那么CISC就麻烦得多,因为CISC里没有这么简单的舀饭动作,而RISC就只需要不停喊“舀饭舀饭舀饭”就OK。

这就是CISC和RISC之间的区别。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问题要比这复杂许许多多,因为各个阵营的设计者都想要提升自家架构的性能。这里面最普遍的就是所谓的“发射”概念。什么叫发射?发射就是同时可以执行多少指令的意思,例如双发射就意味着CPU可以同时拾取两条指令,三发射则自然就是三条了。现代高级处理器已经很少有单发射的实现,例如Cortex A8和A9都是双发射的RISC,而Cortex A15则是三发射。ATOM是双发射CISC,Core系列甚至做到了四发射——这个方面大家倒是不相上下,但是不要忘了CISC的指令更加复杂,也就意味着指令更加强大,还是吃饭的例子,CISC只需要1个指令,而RISC需要5个,那么在内存带宽相同的情况下,CISC能达到的性能是要超过RISC的(就吃饭而言是5倍),而实际中CISC的Core i处理器内存带宽已经超过了100GB/s,而ARM还在为10GB/s而苦苦奋斗,一个更加吃带宽的架构,带宽却只有别人的十分之一,性能自然会受到非常大的制约。为什么说ARM和X86不好比,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不同的应用对带宽需求是不同的。一旦遇到带宽瓶颈,哪怕ARM处理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运算性能,实际上根本发挥不出来,自然也就会落败了。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已经明白CISC和RISC的区别和特色了。简而言之,CISC实际上是以增加处理器本身复杂度作为代价,去换取更高的性能,而RISC则是将复杂度交给了编译器,牺牲了程序大小和指令带宽,换取了简单和低功耗的硬件实现。但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为了提升性能,CISC的处理器将越来越大,而RISC需要的内存带宽则会突破天际,这都是受到技术限制的。所以进十多年来,关于CISC和RISC的区分已经慢慢的在模糊,例如自P6体系(即Pentium Pro)以来,作为CISC代表的X86架构引入了微码概念,与此对应的,处理器内部也增加了所谓的译码器,负责将传统的CISC指令“拆包”为更加短小的微码(uOPs)。一条CISC指令进来以后,会被译码器拆分为数量不等的微码,然后送入处理器的执行管线——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RISC内核+CISC解码器。而RISC也引入了指令集这个就逻辑角度而言非常不精简的东西,来增加运算性能。正常而言,一条X86指令会被拆解为2~4个uOPs,平均来看就是3个,因此同样的指令密度下,目前X86的实际指令执行能力应该大约是ARM的3倍左右。不过不要忘了这是基于“同样指令密度”下的一个假设,实际上X86可以达到的指令密度是十倍甚至百倍于ARM的。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地方就是指令集。这个东西的引入,是为了加速处理器在某些特定应用上性能而设计的,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实际上在目前的应用环境内,起到决定作用的很多时候是指令集而不是CPU核心。X86架构的强大,很多时候也源于指令集的强大,比如我们知道的ATOM,虽然它的X86核心非常羸弱,但是由于它支持SSE3,在很多时候性能甚至可以超过核心性能远远强大于它的Pentium M,这就是指令集的威力。目前X86指令集已经从MMX,发展到了SSE,AVX,而ARM依然还只有简单而基础的NEON。它们之间不成比例的差距造成了实际应用中成百上千倍的性能落差,例如即便是现今最强大的ARM内核依然还在为软解1080p H.264而奋斗,但一颗普通的中端Core i处理器却可以用接近十倍播放速度的速度去压缩1080p H.264视频。至少在这点上,说PC处理器的性能百倍于ARM是无可辩驳的,而实际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之前说平均下来ARM只有X86几十分之一的性能的原因。

打了这么多字,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虽然现在ARM很强大,但它距离X86还是非常遥远,并没有因为这几年的进步而缩短,实际上反而在被更快的拉大。毕竟它们设计的出发点不一样,因此根本不具备多少可比性,X86无法做到ARM的功耗,而ARM也无法做到X86的性能。这也是为什么ATOM一直以来都不成功的原因所在——Intel试图用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对抗,结果自然是不太好的,要不是Intel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ATOM根本都不可能出现。而ARM如果尝试去和X86拼性能,那结果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原因刚刚也解释过了。不过这也不意味着ARM以后就只能占据低端,毕竟任何架构都有其优点,一旦有应用针对其进行优化,那么就可以扬长避短。X86的繁荣也正是因为整个世界的资源都针对它进行了优化所致。只要能为ARM找到合适的应用与适合的领域,未来ARM也未必不可以进入更高的层次。

》》》》》》》》》》》》》》》》》》》》》》》》》》》》》》

在cnbeta讨论非常热烈的一片文,希望我们这里的大牛也来评论一下。
cnneta的讨论地址:http://cnbeta.com/articles/167883.htm

楼主:
评论:
共 110 条评论,显示 107 条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你说的什么,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回复 支持(277) 反对(32)   举报
引用 网友B:
ARM与X86不具备可比性 功耗差距可大上千倍
回复 支持(94) 反对(17)   举报
引用 网友C:
期末考微机原理,刚好学了这些。
回复 支持(108) 反对(3)   举报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很牛X的样子。
回复 支持(27) 反对(9)   举报
引用 网友E:
难得好文
回复 支持(71) 反对(3)   举报
引用 网友F:
老文了,还发啊~
回复 支持(3) 反对(4)   举报
引用 网友G:
好文章,学习了
回复 支持(8)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H: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我认为X86代表高性能。。而ARM只是低功耗,低成本,跟适合大众使用
回复 支持(53) 反对(8)   举报
引用 网友I:
错误硬伤一大堆
中国就是不缺少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
回复 支持(23) 反对(53)   举报
引用 网友J:
很好很科普,cb要多点这样的新闻
回复 支持(23) 反对(4)   举报
引用 网友K: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虽然看不懂你说的什么,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写得这么浅显都看不懂,还在一边沾沾自喜。
回复 支持(107) 反对(7)   举报
引用 网友L:
说的靠谱。
一个侧重性能,一个侧重低功耗。
回复 支持(12)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M:
饭堂ddr
回复 支持(1)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N:
这文章写的很不错,通俗易懂
回复 支持(8) 反对(2)   举报
引用 网友O: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错误硬伤一大堆 中国就是不缺少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
你来讲讲,CB就是不缺少你这种装13的人
回复 支持(97) 反对(6)   举报
引用 网友P:
写的非常好,赞一个
回复 支持(4)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要拿狗鞭跟驴鞭比???????
回复 支持(8)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R: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回复 支持(7)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S:
靠谱。
回复 支持(2)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T:
是没有啥可比性啊 毕竟用的地方都不一样 虽然最近出什么平板电脑
回复 支持(0)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U:
还有,关于性能,越来越多要求高性能的工作渐渐转移到gpu了
回复 支持(6) 反对(22)   举报
引用 网友V: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我快要受不了啦
回复 支持(8)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W:
果然是阿肯写的
回复 支持(4)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X:
八错,难得在CB看到不是枪手文章的,但是好象没有提到浮点哦,
回复 支持(7)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Y:
沙发?
回复 支持(0)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Z:
写的很好,收藏。
回复 支持(0)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A:
没可比性,还能得出性能差距可大上千遍的结论?!
我不懂你说的这些,技能心能可以上千倍,你就做出个千遍于现在ARM手机性能的手机来看看。
回复 支持(2) 反对(21)   举报
引用 网友AB:
还是没看懂您的意思..
回复 支持(0)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C: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果然是阿肯写的
来自魅族论坛,必然是阿肯写的,我看到第二行就想到了!
回复 支持(6)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D:
Baidu huanlegudoll ,has Surprises, you know
回复 支持(0) 反对(2)   举报
引用 网友AE: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今天我必须要喷小米
回复 支持(3)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F:
你说的hd1080的软解,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转移到gpu硬解上去了吧。这样只要arm继续保持高超的能耗比,在游戏,视频时在调用gpu的内核,我感觉perfect!
回复 支持(9) 反对(3)   举报
引用 网友AG: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还有,关于性能,越来越多要求高性能的工作渐渐转移到gpu了
gpu不是你想用,想用就能用的。搞不好就是精度下降、速度下降、错误增加
回复 支持(24)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H:
装x不成反被喷~不懂就别装,另外你知道文章里的可比性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么?你学过语文么?
回复 支持(29) 反对(2)   举报
引用 网友AI:
本来ARM就是基本面上嵌入式一类的,要那么多浮点运算不如把芯片面积搞小一点,复杂的浮点计算自有DSP部件去做,要性能没体积,要体积没性能。
回复 支持(4)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J: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错误硬伤一大堆 中国就是不缺少你这种不懂装懂的人
能让大多数人听明白才是科普的硬道理,要是您真懂就一条条的指出来,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回复 支持(18)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K: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今天我必须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回复 支持(2)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L:
亲,我们是双核1.5G的~
回复 支持(1)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M: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今天我必须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回复 支持(0)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N:
就是一个大排量大功率和小排量小功率的问题,需要大功率比如F1或者工程机械什么的你用小排量???而家用(当然就计算机行业来说不能说是家用而只能指便携设备)你用个航空引擎试试!!!!
回复 支持(1) 反对(3)   举报
引用 网友AO:
看标题,我想劝作者再补补基础知识。
回复 支持(2)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P:
谁家的pc可以只用cpu同时播放千部全高清电影?
回复 支持(2)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Q:
关公战秦琼
回复 支持(0)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R:
引用Don.Y的评论:
ARM与X86不具备可比性 功耗差距可大上千倍
说功耗,arm优势明显;说性能,x86的优势是pc,在超算上更是risc的天下,性能顶峰还是risc。除了pc,x86还有啥突破?没有。嵌入式,移动终端,再到大机,都是risc的天地。所以,拿x86和arm比较有些可笑,x86几乎是cisc全部,arm只是risc一个角落,怎么比。要比性能去和超算比,别欺负arm。
回复 支持(5) 反对(6)   举报
引用 网友AS:
这样的文章也能被转载,无知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无知被传播。
希望作者能多补习下ARM的基础知识,起码有个大概的了解。
回复 支持(0) 反对(7)   举报
引用 网友AT:
麻烦博主给我找台pc能同时软解1000部全高清电影。我只想用实际性能作为对比,不要听你大言不惭的虚话
回复 支持(1) 反对(9)   举报
引用 网友AU:
例如即便是现今最强大的ARM内核依然还在为软解1080p H.264而奋斗,但一颗普通的中端Core i处理器却可以用接近十倍播放速度的速度去压缩1080p H.264视频。(一个i5多少一个8260才多少还有大小功耗呢无语)
回复 支持(1)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V: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虽然看不懂你说的什么,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写得这么浅显都看不懂,还在一边沾沾自喜。
这是日剧里面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回复 支持(6) 反对(0)   举报
引用 网友AW: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引用匿名人士的评论: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今天我必须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小米快点来啊 ,我要喷小米。
回复 支持(0) 反对(1)   举报
引用 网友AX:
我x。。你天天到时候到时候,到时候的事请到时候再说。你怎么知道到时候x86就没有新的技术?pen
回复 支持(1) 反对(0)   举报
第51楼 匿名

网友:
不能比又何必比
一句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
ARM已经要推出X86构架的内核了

网友:
一直只认为:只有合适的,没有最好的。做这些比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适合于实际项目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作者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是感觉作者的文章属于典型的中国式说教:大堆的比喻,主观臆断,以偏概全,而不是从严谨的科学技术的角度来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不适合我们技术人员读(也许本文原本就是给不懂这方面技术的人写的)。

相对而言,更推荐电工们阅读“王齐 的《ARM与X86》”,虽然也是科普性质的,但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分析的(作者本人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PDF文件在这里下载(网速不好,就不上传了):http://www.tektalk.org/2010/12/17/%E5%BC%AF%E6%9B%B2%E8%AF%84%E8%AE%BA%E8%8D%A3%E8%AA%89%E5%87%BA%E5%93%81%EF%BC%9A%E7%8E%8B%E9%BD%90-%E3%80%82%E3%80%8Aarm%E4%B8%8Ex86%E3%80%8B/

网友:
看到这种文章名,就能猜到文章里从头到尾都是各种扯淡比较,从来不看这种鸟蛋文章,全是扯JB淡的东西。
典型的金鱼,永远是出缸死。

网友:
ARM与X86具备可比性,以后arm手持设备会大量流行。
x86以后主要应用还在台式PC和工作用笔记本,在消费级手机、平板、台式机等手持设备的应用将不敌ARM。

arm用于手持设备,功耗低;何况还可以用多核心增强性能。
至于大量数据的计算,交给浏览器另一边的大型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
我倒觉得看起来有点道理

网友:
跟进。。看完后又长了点见识。。学习中

网友:
自相矛盾的文章,前面大谈CISC性能怎么怎么比RISC优秀,后面又说了自Pentium Pro后,intel自己也采用了RISC内核,事实上奔腾以后的处理器,特别是酷睿以后(搞笑的是前面居然还有“CISC的Core i”一说),性能提升的程度正好反驳了文章前半段RISC性能不行的论点。
文章中动不动就是什么高密度、十倍、百倍等数值类描述,却没有数据来源的支持(比如那个“X86可以达到的指令密度是十倍甚至百倍于ARM的”)。而且拿为手机设计的ARMv7和为桌面设计的酷睿比,本身就是个错误,完全不能算是科技类文章。

网友:
最初就是为了让它们分开而设计的,现在又拿分开后的东西比较,感觉有点本末倒置

网友:
凑热闹,分享沉底好文一篇:
ARM 与 x86
作者:王奇
坛内传送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870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lolog&bbs_id=9999

网友:
扯淡文章。

网友:
应该是应用场合不同,你用X86做台手机试试

网友:
MIPS是否是RISC机?
MIPS也有LINUX桌面版,还有服务器用的。

楼主:
大家不要抓字眼啊。
文章细节有挺多描述错误,但我们只参考其观点。

其实我希望论坛的大牛分析下:
1,假如软件对ARM内核做了优化,那同档次的ARM/X86 CPU做桌面应用,那个性欲强?
2,intel的ATOM继续兼容X86,要做到低功耗的前景如何?
3,评论中有提到IBM的power系列跟intel的CPU才是同一档次产品,才可以用来RISC与CISC这两种指令系统的优缺点。但是power的资料提到不多,希望大牛科普下。

回复 网友AY:
mips是否是risc机?
mips也有linux桌面版,还有服务器用的。

MISP应该是risc,台湾Realtek搞的高清播放芯片就是mips的,用来挂BT、eMule那一个性欲弱啊。
我记得有人DIY过个神器路由器,我也想了解他挂BT快不快,目前正在搜索中....

引用“BT下载很耗CPU资源,不停地发起和接收、读写I/O和网络资源。”

楼主:
《路由+NAS 结合体国产硬件达人自制开源神器》找到了: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45704.htm
上面我对这个神器的配置描述错了~~

网友:
3,评论中有提到IBM的power系列跟intel的CPU才是同一档次产品,才可以用来RISC与CISC这两种指令系统的优缺点。但是power的资料提到不多,希望大牛科普下。
-----------------------------
已经没什么必要去比较RISC和CISC了,因为intel、AMD都是用RISC的微码和内核来处理指令了,只是因为外面有层CISC的解释器就认为这是CISC处理器的话,太牵强了。这就像是因为在x86上跑个JVM就说这个CPU是个运行JVM字节码的处理器一样。
要比较x86和ARM的话,至少得等Medfield平台上市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