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反激式变压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1-03):
这是用在POE上的反激式变压器,为什么初级和次级都有两组绕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哪组初级对哪组次级的,还有那个偏置绕组有什么用?
这个东西没接触过,谁有这方面知识的资料就提供以下,包括POE方面的,大家帮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是两根线 并起来绕 和 电流有关    偏置绕组 为PWM控制器之类的提供电源

网友:
你的图片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了你,哪是初级绕组,哪是次级绕组,哪是偏置绕组。然后图片脚下的文字告诉了你,在板上,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各自并联。偏置绕组是在电源回路正常运行后,给PWM芯片、采样反馈等电路提供工作电源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说因为电流太大的原因,所以并起来,我实际测得两个初级绕组之间都是通的,两个次级绕组之间也是通的

网友:
我想是節省变压器绕线空間,用较粗线会有较大間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