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AMS1117-3.3稳定程度~~

楼主(2012-01-03):
输入电压12V,经AMS1117-3.3降压,给LPC2148供电,室温下工作,不主动散热,可靠吗?

内部两路AD工作,两个IO驱动LED

网友:
封装,直插的问题不大,贴片的看外壳和PCB的散热了。不过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先串一个电阻不行吗?随便也是个阻容滤波。碳膜电阻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贴片的,贴在板子上,不过下面没覆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阻容滤波不懂,怎么计算呢?多大的电阻合适?我去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自网上:

阻容滤波电路图如下:

IN--R---------OUT
       |    |
       C    C
       |----|
      ---
       -

  阻容滤波电路优点:
    1.滤波效能较高
    2.能兼降压限流作用

  阻容滤波电路缺点:
    1.带负载能力差
    2.有直流电压损失

  阻容滤波电路适用场合:负载电阻较大,电流较小及要求纹波系数很小的情况

  阻容滤波电路参数选择:
  全波整流
  RC2=[(2.3×106)/rRL]
  R一般取数十至数百WC(mF)

这里的WC(mF)是什么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