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扫描枪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3):
PLC:FX2N使用232BD模块
扫描枪:EastView LS2880
通讯设置:9600bps,偶检验,8位数据,1位停止

扫描枪对串口调试软件时,接收数据正确
PLC对串口调试软件时,发送扫描枪同样的数据,PLC接收正确

直接把扫描枪输入到PLC时,接收数据不正确:发送数据15字节,接收到的有5字节、6字节、7字节,所有接收到的字节数据,均在发送的15个字节数据内

问问问题在那啊?

网友:
没用过,瞎出一招,试试无校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来顶顶。我做毕设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MCU->PC =OK
MCU->GPRS =掉包,错字节
GPRS->PC =OK

想破脑袋也没搞明白,后来测TXD和RXD电压,PC的输出是10V左右,MCU板上MAX232是8V左右,
后更换232芯片后解决了。

上次一项目,用的FX1N+485BD,也老是丢数据,仪表接到pc都ok,接到PLC就老是出
问题。后来加长扫描周期,有所好转,但也没根本解决。

一个调试思路:用示波器看看232BD和扫描枪的TXD端电压值。

网友(2014-06-05):
学习!用示波器查看232BD和扫描枪的TXD端电压值。

网友(2016-04-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亲,在?

网友(2016-07-14):
plc数据位是7

网友:
问题在程序,当我没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