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型MSP430仿真器V3版固件降级程序(中文界面)

楼主(2012-01-03):
1、本软件功能是把“USB型MSP430仿真器”的固件由V3版本(CDC)降级为V2版本(VCP),从而可以应用于低版本的IAR for MSP430软件(IAR for MSP430 V5.3及以下版本);

2、直接运行“FET430UIF V3固件降级程序.exe”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3、如果在WIN XP系统下“FET430UIF V3固件降级程序.exe”无法运行,请到微软网站下载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下载页面: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zh-cn/details.aspx?familyid=0856eacb-4362-4b0d-8edd-aab15c5e04f5;

4、WIN VIATA/7 系统默认本身已经自带“Microsoft .NET Framework”,如果在此系统中无法运行,请在后面跟帖或者发邮件联系本人:huchunlei@shddz.cn

网友:
谢谢 huchunlei
我也是刚发现 在
IAR 430的安装路径下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430\bin

两个批处理文件,分别是降级和升级的

下午从5.4降级到5.3  在iar 5.3中测试一切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huchunlei
我也是刚发现 在
iar 430的安装路径下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430\bin

两个批处理文件,分别是降级和升级的
下午从5.4降级到5.3  在iar 5.3中测试一切ok

哈哈,我的软件就是把那个批处理给包装了一下,顺便把那个UpdateTool.exe的显示,给汉化了一下,方便使用而已。

网友:
不知道msp430f2013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huchunlei
我也是刚发现 在
iar 430的安装路径下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430\bin

两个批处理文件,分别是降级和升级的
下午从5.4降级到5.3  在iar 5.3中测试一切ok

愣是没找到这两个批处理文件,汗...

网友:
为什么要降级啊?我现在的山寨仿真器不能自动升级固件,每次都要焊上焊下跳线来回折腾3次,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忙接触困惑啊~

网友:
to 6楼
我的有啊

to 8楼
论坛内有兄弟 把制作的资料放出来了 您可以参考。
我也是按论坛的资料做的 很好用哦 呵呵。

网友(2012-04-17):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MARK~

网友:
iar 5.40 自带降级和升级的功能啊。起初还不知道,用多了才发现。
如果没装过 5.40 ,识别好像是cdc的吧?需要5.40里面的驱动程序。

网友B(2012-11-14):
提示接口成功降级为VCP后,提示擦出固件 错误 V2 HAL升级出错,如何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接口成功降级为VCP后,提示擦出固件 错误 V2 HAL升级出错,如何解决啊? ...

你好  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有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呀?

网友:
还没解决呢

网友(2012-12-27):
V2 HAL升级出错, 表示不能用么?使用有影响不? 我没有遇到,遇到的是其它问题,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
楼主CCS遇到类似问题可否给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接口成功降级为VCP后,提示擦出固件 错误 V2 HAL升级出错,如何解决啊? ...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7-08):
我的仿真器估计版本是2040100
结果提示 错误,降级程序需要固件版本为3.x 程序退出
这怎么解决?

网友(2014-06-02):
每次升上去降不下来是一个心病

网友(2016-06-22):
还有这样的程序东西啊,不错

网友:
碰到类似的问题,电脑不能使用TI官方的MSP430仿真器,装不上驱动,或者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提示升级,升级不能成功,到97%卡着不动,后面电脑没有反应,只能强制退出,然后识别不了仿真器,但是用淘宝上买的盗版的就可以,有没有人碰到过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