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

楼主(2012-01-04):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老外做的微型4轴飞行器仿制的,现在是第一步:能够起飞。
下一步就是设计电路。
    这个只是个验证用的PCB骨架。下一步将加速度、陀螺仪、无线、充电集合在一块PCB上。利用手柄或手机遥控飞行器!
我是个菜鸟!很多都不懂 !慢慢学最后完成微型4轴飞行器!(模仿老外的点子和硬件!)通过制作 锻炼自己的学习和编程能力!

废旧电路板磨制飞行器骨架 (原文件名:960104A000.jpg)

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空心杯电机 6mm  升力很给力!回头我来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以下是我的PCB外形图:

网友A:
这个是直流有刷电机吧?

网友:
那个电机 在哪弄的 升力够不够啊 加上电池 飞控什么的还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手艺不错啊,手工活还是机器活?
看到那么多过孔,还是有点怕怕,臂上那些过孔有没有处理?

网友:
板子弄得不错!

LZ说推力很给力,能不能给个数据?我一直在找给力的小动力,买了几个都不理想,净推力几乎为0...(就是产生的推力和电机重量差不多,不要说电池了)

网友:
手工活。

电路板是 报废的pcb 切割的。

图片上没有 飞控,lz的飞控还在 打样开发中

网友:
用废旧版做废物利用挺好的
小心那些狭窄位置的过孔成为‘邮票孔’,会有应力集中,摔的时候容易断裂。

网友:
终于有人来做这个微四轴拉,想问楼主这电机和浆是在哪里买的,表示很有兴趣。

另外有想到电机的固定件吗?后面应该不是用热熔胶了。

网友:
无刷直流空心杯电机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机和浆是在哪里买的,很有兴趣

网友:
6mm空心杯配45mm桨,淘宝卖家说每个能有7克升力,四个就是28克

网友:
小小的很喜欢

网友:
没看见电路 等视频

网友:
等LZ做板子,搞套件

网友:
飞控也是自己搞?

网友:
【15楼】 zht9961020
6mm空心杯配45mm桨,淘宝卖家说每个能有7克升力,四个就是28克
-----------------------------------------------------------------
是什么电压下的?

网友:
留个电机和浆的TB链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shop35397625.taobao.com/?pageNum=1&catId=null&categoryName=null&encodeCategoriesName=y&price1=null&price2=null&searchWord=null&order=null&queryType=all&browseType=null
我在他家买的 (不是做广告!)  你上网搜  6mm空心杯电机 就能搜到!记住买桨要买正反各一对儿!

网友:
很漂亮啊~这个是雕刻机雕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4V左右

网友:
【25楼】 zht9961020

那就是需要2S?

网友:
问下  像这样的小电机 对电池的放电倍率 有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25楼】 zht9961020
那就是需要2s?

不用,单节锂电就行,额定电压3.7v,单节锂电充满是4.2V

网友:
飞起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下  像这样的小电机 对电池的放电倍率 有要求吗

测试时额定电压下四个电机运行时电流1.5安左右,放电电流2安以上应该比较安全

网友:
载重28克,电池和电控加起的重量可能大于28克,期待进展

网友:
不知道 另一家的这个电机怎么样 转速4万左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62847831    (非广告就是价格 贵一倍)
他家还有60mm的 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98007001  说是升力能达到 18g 四个就72g了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

不过建议同时也关注一下带齿轮变速的用法.
捎带着两者间作个对比,所费不多, 但相信会有重要收获.

空心杯电机的特点是转速高,力矩小.  个人观点,直接驱动浆叶的效果不会太好.
而降速后再驱动大一点的浆叶,效果会明显好.   也就是电机会更匹配了.
配套齿轮应该也有现成的.  记得阿莫提供的老图片上就有.

四轴的最重要指标是:
电源指供的每瓦电功率所能够产生的升力,是不是得到最大优化了?  用能效比g/W表示.

四轴不但要飞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指标.
g/W ,才是真正的硬指标!  越大越好.  大多可能只有7,  要是能超过10就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 另一家的这个电机怎么样 转速4万左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62847831    (非广告就是价格 贵一倍)
他家还有60mm的 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98007001  说是升力能达到 18g 四个就72g了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我买的6mm的电机11元一个,2.5元的转矩根本不够。
这家我也问过,老板说7mm电机带60mm桨升力18克,那会电机没货,所以没买。还有就是60mm桨只有正桨。

网友:
貌似现在那种微型的共轴双桨的直升机基本上都是用2个空心杯就可以飞了,就是不知道整机总量多少、

网友:
根据以前的帖子上说的,
如果电压是4V,电流是1.5A,那么总功率就是6W.

又根据店主说共有28g升力,就得到:  g/W=28/6=4.67

“4.67”实在太小了,离常见的“7”还差得太多.
这个成绩,能带多大的电池呢?
再加上电控很难微型化,
留给电池的“空间”就更小,如果只能飞2-5分钟,就没什么意思了.(电池放电电流越大,有效容量就越小).

齿轮变速的空心杯方案才是正道.

网友:
回复 网友E:
6mm空心杯配45mm桨,淘宝卖家说每个能有7克升力,四个就是28克

7g还不放弃。。。净升力是0! 看来我没买到假货,呵呵,这种电机和桨我买了20组,测完净升力,我哭了

网友:
【40楼】 gale
桨加电机有多重?

网友:
不如直接电路板做上面?

网友:
下面这个怎么样??不过就是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6.00无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40楼】 gale
桨加电机有多重?

忘记准确数字了,回去称一下。

有个视频,已经飞起来了,不过是极限动力(还没带电池,拖线供电),电机已经提供不了调姿力量了。

我看了老外的微型,看起来也是这样的电机和桨,我估计电机和桨质量都比这个好一些。

网友:
AX-1406N 价65元, 好象便宜点.   也老贵了.
Ф17.3×19.8
重11.4克 轴Ф2mm

拇指大小的微型马达。

AX-1406N KV:1950    浆GWS5030
7.6V 3.2A 160g拉力

160/(7.6·3.2)=6.58克/瓦.

网友G:
我和LZ一样,也准备做PCB板的微型四轴
正反桨各一对是为了抵消同一方向造成的扭矩
感觉LZ这个到时候可能超重了
除非设计飞控的时候也加入NF模块
如果买那种现成的估计够呛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估计会融化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E:
6mm空心杯配45mm桨,淘宝卖家说每个能有7克升力,四个就是28克
7g还不放弃。。。净升力是0! 看来我没买到假货,呵呵,这种电机和桨我买了20组,测完净升力,我哭了

一组电机和桨的重量是1.95克左右,升力是7克,净升力怎么会是零呢?

国外的那个四轴的升力也不是很大,我曾通过邮件与其交流过,以下为其邮件原文:

“The crazyflie can lift at maximum 30g but that is with a full battery. @3.7V it is more like 25g.”

网友:
怎么调速呢?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mark,只电机,和浆这块就难到不少人了!

网友:
手工活这好!!!

网友:
成功了吗?效果如何?搞个无线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好,可是主控芯片怎么样能带上去呢,还有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27):
引用 网友G:
我和LZ一样,也准备做PCB板的微型四轴
正反桨各一对是为了抵消同一方向造成的扭矩
感觉LZ这个到时候可能超 ...

你好!  看看我的新帖,你说的用RF模块确实不行!我改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3219-1-1.html

网友:
学习学习   也来做一个

网友:
学习了,研究一下,我也做个

网友:
慢慢学习中......期待自己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流有刷电机吧?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