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求教

楼主(2012-01-04):
最近笔记本电池退化了,准备买几节18650的锂电回来自己换芯,上淘宝一看五花八门的都有,最厉害的居然容量有4500mAh,我叉,真是神器。在这里问下懂行的坛友,这个4500mAh里面能挤出多少水来?如果买18650的锂电那个牌子的比较好点?谢谢

网友:
三洋,浅蓝头,2600MA
均价22-26之间
反正就是25块钱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洋或松下的(现在都是松下),没这么简单,要是掉电后换上新电池也不会有输出的,即便换好了,也还是以前的那么多时间,除非更改EEPROM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倍率的松下可以做到2900mAH,4500是根本不可能的,国产的一般都是2000-2100,现在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是BQ2084,2085 Z70,Z75的这几种保护,没有专业的工具和电池的密码基本上不太可能换成成功.

网友:
有些一换电池就锁死。电池再也没电输出。除非重写EEP。

网友:
现在容量最高的是松下的 3.1mAH 其次是三洋的 2.9AH

目前市面上不可能有3.1AH以上的

网友:
自己换电池要很小心哦。。。。要不一锁死就麻烦了

网友: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你只是凭想像,根本没做过吧?
你试下,要是那种能锁死的电池,你怎么折腾都会锁死,因为它检测到电池容量突然变化也会锁电池。
特别是容量突然升高,更会判断成电池故障,直接锁死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千万别让保护板掉电,我的T43电池给我拆过 后来保护板锁死了不充电 只放, 后来费了很大功夫才救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你只是凭想像,根本没做过吧?
你试下,要是那种能锁死的电池,你怎么折腾都会锁死,因为它检测到电池容量突然变化也会锁电池。
特别是容量突然升高,更会判断成电池故障,直接锁死的可能性很大。

我的本子的电池就是这么换下来的
这个方法是卖电池的告诉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你只是凭想像,根本没做过吧?
你试下,要是那种能锁死的电池,你怎么折腾都会锁死,因为它检测到电池容量突然变化也会锁电池。
特别是容量突然升高,更会判断成电池故障,直接锁死的可能性很大。

针对你说的问题,可以先把旧电池充满电,然后再更换

网友:
LZ 拆过没?
我拆了一个HP的,外壳拆开基本上就装不上去,算是废了
更别说换电池了,

最后还是买了一块原装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觉得楼主还是不要折腾了,买个估计比折腾下来还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你只是凭想像,根本没做过吧?
你试下,要是那种能锁死的电池,你怎么折腾都会锁死,因为它检测到电池容量突然变化也会锁电池。
特别是容量突然升高,更会判断成电池故障,直接锁死的可能性很大。
针对你说的问题,可以先把旧电池充满电,然后再更换

你还没明白,电池管理芯片记录上次充电的电量,如果下次充电充进的电量比上次大“不少”,就锁电池,根本就不是电压的问题。
不信你上51NB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锁死可以避免的
先把心电池组3串2并 和 旧电池组并上,然后在拆掉旧电池组就ok了
你只是凭想像,根本没做过吧?
你试下,要是那种能锁死的电池,你怎么折腾都会锁死,因为它检测到电池容量突然变化也会锁电池。
特别是容量突然升高,更会判断成电池故障,直接锁死的可能性很大。
针对你说的问题,可以先把旧电池充满电,然后再更换
------------------------------------------......

我不是没明白,而是我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没问题
至少我的电池这样操作没问题

而且在更换的时候可以逐节并上去,把锁死的可能降到最低

网友:
我说了,是有的电池,特别是IBM的。我的富士通的随便拆电池都不会有问题。

早期采用M37XXXx管理芯片的电池,换一个死一个。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又学习了一下,我原来也只是简单的认为直接把旧的卸下来,然后把新的换上去就好了,现在看来里面的道道还真TMD的多,难怪原厂的电池那么贵,原来门道在这里。看了人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进步才行,不然哪天就被丢垃圾堆都不一定。
回复 网友D:

还没拆呢,因为没买到合适的。等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也许bigz坛友的方法可行也不一定,反正都不行了,死马当活马医呗。大胡子再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啊,那些电池可以随便弄,哪些不能乱动的?

网友:
采用三菱单片机的不能随便动,用BQ2XXX的一般可动。

网友:
嗯,这个我换过,我是先并备用电池再换电池的,换之前电池只有8分钟好用了,原来是4个18650,因电池仓可以放入8个,我就两个一并再4组串起,装了8个,换后电池可以用4小时,共换了两块电板,没啥问题,就是电源管理里可以看到容量很快(大约半小时)从100%降到10%左右,然后3.5小时从10%降到5%,我设定小于5%报警。
我电脑是美国的神舟dell,其它品牌是否可以我不肯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胡子,等拆开才能看到了。神舟的A460-i5 D3电池是啥芯片的谁知道?

回复 网友E:
嗯,这个我换过,我是先并备用电池再换电池的,换之前电池只有8分钟好用了,原来是4个18650,因电池仓可以放入8个,我就两个一并再4组串起,装了8个,换后电池可以用4小时,共换了两块电板,没啥问题,就是电源管理里可以看到容量很快(大约半小时)从100%降到10%左右,然后3.5小时从10%降到5%,我设定小于5%报警。
我电脑是美国的神舟dell,其它品牌是否可以我不肯定

神舟dell????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18650,11RMB一节,三洋非全新,装上去还可以,用2小时基本

网友:
我手电上是神火的,3000毫安的

楼主:
为什么国产的很多东西都不行呢?我得神舟A460买回来的时候电池满电能用1个半小时左右,现在才一年就只能顶40分钟,而我得KS20 手机是水货,电池是原装从韩国来的(没拆过,不知道芯是哪里的),2年了还和刚买的时候一样,我就想不通了,国内的厂家能做些啥。

网友:
一般2200mAH,标的太大,不可信

楼主:
悲剧了,今天早上工地的供电闪了一下,现在笔记本电池那有个红色的叉叉,我KAO,看来是逼我拆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把电池电量放完在更换,都能成功的!

网友:
如果只换电池,不清空循环计数,就算没锁死,放电情况并不一定比原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用,昨天下午开始弄的,早上看还是这样。

楼主:
中午把电池卸回去,花了半个小时将电池拆开了,看到管理芯片是bq20z45,哪位有办法读写它?谢谢

楼主:
下午上网找了半天,解决的方法是买一只TI的EV2300,配合软件刷写bq20z45内部的flash,但是我不可能特意去花300~500买一个EV2300,那钱可以买2块电池了。无奈晚上回家把拆开的电池合起来放进笔记本,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开机发现原来的红叉不见了,Kao耍我呢。现在正在做充放电测试,BatteryMon V2.1绿色版。

网友:
18650的容量最高不超过3000mAH,再高就是虚标。

网友:
简单方法: 将保护芯片一起换掉就不怕锁死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确定 换过???
我换过好几种品牌电脑的电芯都没有出现 你所说的上述问题啊。

网友:
现在性能最好的还是三洋浅蓝头(2600mAH),要高容量松下的可以到2900mAH-3100mAH,不过还是三洋的放电平台好一点,以后就看松下怎么搞了,反正都一家了。

网友:
没见过那么高的 我用的2000MAH 九块钱一节 用了一个月 还不错
好像店主说是三洋的芯

网友(2012-02-05):
回复 网友G:
三洋,浅蓝头,2600ma
均价22-26之间
反正就是25块钱左右

正解!!!

三洋,浅蓝头,2600ma
均价18-26之间
国内生产(上海) 18元--20元
原产的23元--25元
质量一样,2600MA是锂电池目前能做到的最大容量了,现三洋正在试验2900MA 粉帽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