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V锂电池充放电电路方案

楼主(2012-01-04):
目前正接手一个农网改造的项目,做的是个智能终端,
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电网高压侧断电,则终端的供电必须由原来的市电无逢切换到板载的锂电池(输出为5V),
不知道哪位哥做过的,帮忙提供一个充放电电路的方案。
有一个TP4056的充电方案,有做过的帮忙啊。。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CN3052,很简单的,如果需要5V输出,可以找找升压电路。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11510&bbs_page_no=5&bbs_id=9999
这个链接可以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楼上,,
不过如果先用CN3052给锂电池充电,再加上一个升压电路,
可能就有些麻烦了,虽然你给的链接我打开后看不到图,呵呵。。
不过项目要求用相对简单的电路实现充电后无逢切换供电。
我看了那些电源管理芯片,基本上都是给手机准备的,充电电压限制在4.2V,
可我们的终端带GSM模块,需要5V供电。
我现在想估计只能用分立元件搭了。

网友:
参照电源管理芯片原理,自己做个吧!

网友:
我火星了,5V锂电难得一见,GSM模块,需要5V供电,楼主用的啥模块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都只能充到4.2V吧。。
你有啥好的型号没咯。。介绍一个。。

网友:
LTC3586足够你用了,就是贵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资料上写着工作电压5~12V。。。
锂电池估计没得5V的,不过4.8V应该还是有的。
后来我又问了,不一定非得是锂电池,
只要是能充电的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用的不会是成品短信猫吧,如果是GSM模块,那4.2V的锂电是绝配,

不知道你的终端是否是户外工作,锂电的低温特性很差的,不如考虑

6V或12V免维护铅酸蓄电池,造价低容量大,充电电路还好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成品GPRS模块吧。
主要这个之前不是我做的,
是这边一个博士做的,
现在他一心在弄自己的论文了,
我本科才大四,不过基本上算是毕业了咯,
来这实习,接手这个项目。
够呛了,,
户外工作,他告诉我可能是用四节1.5V的充电电池串联用。
充电电路也直接用一个7806加个二极管。
当然目前只是暂时用这个电路,成不成还得实验和审核。
用6V或者更高电压的话,就还要加两路降压电路,一路5V的,一路3.3V。。

楼主:
回复 网友C:

突然想到6V完全可以。。
哈哈,,
串个二极管,就有5V电压了。。
LM1117反正是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