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XX能不能手动激活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12-01-04):
那位知道如何在LPC17上实现手动激活串口发送中断?我想在程序中用队列加中断发送大量数据,发现LPC17上实现手动激活串口发送中断不容易。

网友:
什么叫手动激活串口发送中断?
我现在也用串口发送大量数据,用了FIFO中断,用了队列,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操作方式

网友:
我也在调试中,12月份刚买的SmartCortex M3-1700开发板,一起学习

网友(2013-09-17):
以LPC1778为例,首先使用例程中自带的函数NVIC_SetPendingIRQ(UART0_IRQ),手动激活UART0的串口中断,该软件激活不会置位任何串口中断的标志位,进入中断判断各个标志位如果发现没有标志位被置位说明是手动激活串口中断,因此进入到手动激活中断函数执行发送操作。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软件中断吧?

网友(2013-10-29):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学校LPC1788的片子,USART0和USART2我都调通了,唯独USART1就是不进接收和发送中断,感觉USART1和USART0的初始化有不同,但不知不同在哪,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