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2012-01-04):
请问dc/dc模块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他是如何实现直流电压的升降的?

网友:
降压的话 通过开关,得到矩形的脉冲电压,然后整平滤波 就是低的直流电压
升压的话 电路中有电感,可以存储电能,通过开关,得到脉动的电压,然后一样。

网友:
通过变压器的扎数比来实现电压的升降再通过二极管来整流与电容的虑波

网友(2012-02-17):
pwm dc/dc转换器在连续导电模式(com)时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如图2(a)来说明: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开关管的开关过程将直流输入电压u进行斩波,形成脉冲宽度为ton的方波(ton为开关管导通时间)。当开关管导通时,二极管关断,输入端直流电源ui将功率传送到负

  载,并使电感储能(电感电流上升);当开关管关断时9二极管导通续流,电感上储存的能量向负载释放(电感电流下降)。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的平均值等于负载电流r。(忽略滤波电容c的esr)。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分析boost,buck-bccgt pwm bc/dc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下面推导工作在ccm模式的pwm dc/dc转换器的输出/输人电压转换比1j。/u;。其出发点是:在稳态工作时,pwm dc/dc转换器一个开关周期内,开关管在导通和关断时间内的伏秒面积平衡,即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承受的电压对时间的积分为零:

  式中 ul——电感承受的电压;

  ts——开关周期;

  式中 fa——开关频率;

  ton、toff——一个开关周期内,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

  占空比(duty cyc1e ratio)或称导通比:

  以ccm buck pwm dc/dc转换器为例,由如图2(a)可得

  ui和uo分别为buck pwm dc/dc转换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由式(2--1),得

  或 (ui-uo)ton=uotoff
(ui-uo)duts=uo(1-du)ts

  故得工作在com模式的buck pwm dc/dc转换器输出/输入电压的转换比为

  uo/ui=du

  占空比du总是小于1的,所以buck转换器是一种降压式转换器。理想buch转换器的效率为1,可以认为

  ui/ii=uoio

  由式(2-2)、式(2-3)可得

  io/ii=1/du

  可见,buck转换器是一种升流转换器,io和ii分别表示pwm转换器的平均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推导出,工作在com模式的boost、buck-boost pwm dc/dc转换器的输出/输入电压的转换比分别为boost pwm dc/dc转换器

  uo/ui=1/(1-du)

  buck-boost pwm dc/dc转换器

  uo/ui=du/(1-du)

  由式(2-5)、式(2-6)可知,boost转换器是一种升压转换器,可以证明,理想boost转换器是降流转换器。buck-boost转换器是一种升降压转换器,具体是升压还是降压,取决于占空比du的大小;当du>0.5时,du/(1-du)>1,buck boost转换器是升压转换器;当du<0.5时,du/(1-du)<1,则是降压转换器。

  在dcm模式下,buck、boost、buck-boost转换器的输出/输入电压的转换比不同于式(2-2)、式(2-5)、式(2-6),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得,但计算过程较为复杂。

  buck、boost、buck boost pwm dc/dc转换器是pwm dc/dc转换器的最基本电路(basic topo1ogica1 configuration),由这三种基本电路可以推导演化出其他形式的pwm dc/dc转换器电路

在实际的开关电源中,开关K由三极管或场效应管代替。当开关断开时,电流很小;当开关闭合时,电压很小,所以发热功率U×I就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