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电子罗盘中ut如何转换成方位角

楼主(2012-01-04):
我现在使用三轴电子罗盘AK8975,在数据资料中发现读出的数据单位是ut,如何转换成方位角呢?有公式吗?能麻烦给个链接吗,谢谢了

楼主:
ut是磁场单位,是特斯拉。具体转换成方位角的方法看以下资料

网友(2013-08-04):
最近自己也在做磁传感器的读取。转成方位角后数据感觉不太对,偏转90其实最后并没有偏90°,而不同的旋转有时大于90°,有时又小于90°。

网友A(2014-03-31):
引用 楼主:
ut是磁场单位,是特斯拉。具体转换成方位角的方法看以下资料

兄台,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osPitch+ Z sinPitch
这个公式好像只在静态的时候有效吧,动态的时候磁力计的数据和倾角的变化不同步,用这个公式不能得出好的航向角,
请问你有好的求教航向角的方法吗?

网友(2014-09-15):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楼主解答了吗

网友(2015-12-17):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计算罗盘方位角的时候用俯仰和横滚角进行补偿但是补偿之后的数据乱飘,Xr=Xcosα+Ysinαsinβ+ Zcosβsin,Yr=Ycosβ- Zsin,就是当罗盘水平时即俯仰和横滚都为零时方位角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您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7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osPi ...

兄台你解决了你说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