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次努力,终于使用抽屉式回流焊达到了下面的效果

楼主(2012-01-04):
总结经验:

1,锡膏特重要。
2,刷锡要每个焊盘都要有适当的锡膏
3,摆放元件不能偏差太大

网友:
来点局部的照片三,这个样子看不出效果呢。

网友:
没有细节,什么牌子的?价格?

网友:
志峰才玩这个啊?以前都是手工焊接?

网友:
看着板子变色了,温度是不是太高,虚焊达多少,芯片连锡的多吗,检测了吗
交流下

网友:
来张大图

网友:
这个炉子不行,越用越差。已经买了个烤箱,我估计也要比炉子好用

楼主:
我目测了下,基本无短路,虚焊的,最关键还是刷锡膏,摆零件。开始,几乎没有一个是直通的。

  to:量大的发外加工,量少的没办法才这样做。

  to:【6楼】 heky  总结好经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不过你说的炉子确实不咋的。就那个液晶与按键,看的我都想拆下来扔了,俺自己搞一个上去。就一个温控搞的跟拉屎的样。 我的想法如果改造,就再增加2个发热管。让温度上升很快,这样,不至于和上面的温度曲线的时间不一样。按那个键,就知道设计控制的家伙绝对是个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次一个朋友说要买那玩意儿,话说找到一个代理那里去,看了下那显示,不语。但那里那人还给我们推荐他们新出的焊BGA的设备,还说他们老板过来玩BGA的时候,拿了一个新的XBOX主板拆,结果还是把焊盘搞掉了。其实那玩意儿,试样,焊点东西还是可以的,如果开了钢网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那个键,就知道设计控制的家伙绝对是个新手。

搞点照片上来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呗?

楼主:
照相难为我了,刚才手机照的,我照张单独的板子

网友:
买和不买都是困惑,做个钢网的价格都够打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结经验:
1,锡膏特重要。
2,刷锡要每个焊盘都要有适当的锡膏
3,摆放元件不能偏差太大

引用图片

焊盘大小也至关重要

网友:
激光钢网A4大的包顺丰快递180元左右搞定了,焊接还是用电烤箱吧,里面再加4根发热管,时间是1.5分钟就焊接好了,焊接质量和所用的锡浆质量和钢网及锡浆厚度有很大的关系, 维修老的锡浆用着还可以,焊接的和外面加工的一样好,刚开始也许要多试才行,以后熟悉了就方便了.  顺便说一下,钢网最好是用激光的,别用蚀刻,还有印刷台尽量买好的,别想省几块钱,到时候你对PCB就头大了,花的时间都不止这些钱,还搞的人很郁闷,用好的工具做事情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好的工具做事情也是一种享受

专顶这句。

网友:
现在都是直接做网的了,那个淘宝上有一个尺寸小点的,很便宜的
抽屉是不怎样,经常靠糊了

网友:
进来是看各位老师交谈的

楼主:
焊接不是难事,关键是贴片,这个是最麻烦的。有没有价格低的自动贴片机供小批量用的。速度不要求,精度能保证就可以了。反正比人贴省劲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钢网A4大的包顺丰快递180元左右搞定了”

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那个键,就知道设计控制的家伙绝对是个新手。
---------------------------------------------------
志峰大侠你不能用自己来衡量他,老手毕竟不多,很多产品都是新手弄的。那个回流焊我觉得应该增加用户自定义升温曲线模式。

网友:
LZ板子什么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板子什么功能?

看起来像个USB-ASP,USB对面的焊盘是侧着上5*2插针的,MCU多半也是用得比较多的M8,不过LDO貌似不用的吧?

网友:
“激光钢网A4大的包顺丰快递180元左右搞定了”
请给个链接!

网友:
37X47CM的激光钢网,我刚看了淘宝记录是170元包顺丰,呵呵 我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大家淘宝上索一下吧

楼主:
测试几块大的板子,还行,除了忘了摆放的零件外,焊接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刷锡台很重要,抖一抖,锡就偏了,焊接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锡台很重要,抖一抖,锡就偏了,焊接效果就不行了

菜板子加大合页也很好了。

网友:
我也来显摆下,不过 我用的不是烤箱烤的

楼主:
to: 【30楼】 wangguanfu
   你的零件怎么贴的?贴零件太麻烦了。量不大不小的就是麻烦。

网友:
抽屉式回流焊,志峰用的啥型号的?

网友:
从漏焊零件的地方看,有手工点锡的嫌疑
不像是钢网刷锡

网友(2012-04-12):
学习的知识多了

网友:
都用上这个玩意儿了 啊,强悍!

网友:
钢网刷锡、回流焊,没有人工焊接焊锡饱满,亮度好,回流焊虚焊少。大家是喜欢回流焊的板子还是手工焊接的板子

网友:
只要摸透了这个回流焊炉的脾气,少量的小板子还是可以用用的。
至于很多人诟病的板子容易被烤成黄色,其实不是因为温度过高的问题,我做过大量的测试,最终发现问题的原因在于锡膏助焊剂高温挥发后,如果滞留在炉腔内,长时间被炉内高温烘烤,那么会析出炭黑,最后附着在炉内的板子,托盘,甚至在炉门口,所以俺的炉子现在拉开门,整个都是黄褐色的。

锡膏一定要多加搅拌,然后再刮,这样的锡膏有韧劲,贴片之后,附着力比较强,焊接效果也好,不容易产生移位和竖立碑。
锡膏平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否则长期存放的锡膏焊接效果会变得很差,那个稀释剂我还没用过,坛子里有朋友用过,据说不错。
炉子的四边焊接效果确实欠佳,板子尽量放在正中央,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炉子放在室外,最好在外面套一个纸箱来防风,否则很容易出现部分焊点焊锡没熔化的情况。
另外板子如果第一次没焊接好,是可以回炉再焊接一次的,当然这对板子性能肯定多少会有些影响,但具体多大不得而知,目前没发现因此损坏的。

目前最复杂的芯片,贴过TQFP32,效果很好,再细密的芯片暂时不敢用,手很难放准位置。

网友:
我也是小批量的做,麻烦啊,想搞这个东西

网友:
我晕,这个相对很简单,我们自己打样用的太多了,我还以为有高难度的BGA呢

网友:
是刚玩刷锡,最不满意的就是焊锡不饱满,看着没人工焊的丰满,但是,人工焊的丰满,客户有意见。
回流焊的,讲不牢固,做产品 N  A,请各位给个意见,我应该用回流焊还是人工焊,我想做个统计!
谢谢大家!!!!!!!

网友C:
黄板不要怕,可以制成黄色的板子。
自己制作的设备,自己用,全部成本500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黄板不要怕,可以制成黄色的板子。
自己制作的设备,自己用,全部成本500薪

楼上的朋友估计是没经历过,光把板子阻焊搞成黄色没用的,丝印变成黄色,这才是用户最郁闷的事情,这个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朋友估计是没经历过,光把板子阻焊搞成黄色没用的,丝印变成黄色,这才是用户最郁闷的事情,这个不 ...

黄板黑丝印清晰度非常好,烤板不会出现丝印变成黄色,更不会出现郁闷的事情,你用黄板黑丝印试下,你会高兴的

网友:
黄板黑丝印————————这我还真没想过,应该很好的效果,谢谢朋友的建议!

网友:
刷锡,最不满意的就是焊锡不饱满,看着没人工焊的丰满,但是,人工焊的丰满,客户有意见。
回流焊的,讲不牢固,请各位给个意见,做产品是回流焊好还是手工焊接的好,谢谢大家!!!!!!!

网友:
只要锡膏好,肯定回流焊的品质好!
当然焊接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目测检查很重要。
目前为止,我这里手工贴片+回流焊炉焊接的板子,大概总计7万个零件焊接,还没有因回流焊质量问题返修的。而且焊点光亮细腻,我的感觉,无论观感还是质量,都远胜手工焊接。其实我最不喜欢手工焊接的那一坨锡了

网友(2017-06-19):
老帖了呀。。想问一下,FPC/0.5 的连接器有人用抽屉式回流焊机  焊过吗? 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