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Modbus 通信 每秒读一次数据,读1000次,有10多次掉包,正常吗?

楼主(2012-01-04):
RT,RS485总结,线不是很长,只有几米,只有一个终端。读1000次,在十几次掉包,这样算严重还是正常?!!

补充一下,产品有两个测温度的模块,有一个是PT1000转换成0~3V的模块,还一个是DS18B20。

当只用AD来测试PT1000模块,时掉包的情况,是读5000次有5到6次掉包。

当只测试DS18B20时,读18B20(读三次取中间值)时没有关中断,就1000次就有10多次掉包。

网友:
太差,先用232短线连看

网友:
不正常,我刚做了过232的测试,从来没有看见丢过。

是不是因为处理时间太长或者385使能没控制好。

网友:
其实这还是软件的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发送和接收转换加延时就好。

网友:
不正常,正常是不会有丢的

网友:
你的18B20用定时器实现时序比延时会好很多

网友:
如果只是通讯呢?不读取外部模块数值,是否丢包。这样能判断是不是通讯程序问题。

网友:
波特率多少啊,太大了也因响通信距离的,4800pbs 可能到100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通讯呢?不读取外部模块数值,是否丢包。这样能判断是不是通讯程序问题。

这个没试过,等下试一下。不过以前其他产品用这个RS485电路程序也差不多,是没问题的,测试了一个晚上都没掉一次。

回复 网友B:
波特率多少啊,太大了也因响通信距离的,4800pbs 可能到1000米!
波特率9600。

谢谢各位 的意见,等下再测试一下。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不读数据的话,读了2000多次都没掉一次包。

但加了读数据之后就再出现了掉包的情况。

问题是我无论是AD采样,还是读18B20都没有关中断。怎么会掉包的呢。

网友:
你所谓的掉包是没有返回数据还是错误数据?是不是不正确的数值?或者有些寄存器复用了?

网友:
掉包自然是数据丢失了,没有返回。

不知楼主是一个终端一个节点,还是一个终端两个节点。不过问题肯定节点设备的问题了,问题很大可能出在程序上。

网友:
十几次肯次有点多了,不知道是从机还是主机出问题了?程序架构很重要的,好好的规划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程序的问题。CRC16校验出了问题。

由于之前的程序稍为改了一下。有些地方改漏了。就出现问题了。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3

    符合要求;
    CRC16(senddata,7);             //CRC16校验
    sendarray(senddata,9);     //发送senddata这个数组
  }

void main()

   while(1)
   {
       loaddata();//更新senddata的数据。
   }

上面是很久之前的旧程序。这样是没问题的,但不想在中断里做帮多的事,就改了一下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3

    符合要求;
    CRC16(senddata,7);
    sendbit==1

void main()

   while(1)
   {
        loaddata();//更新senddata里的数据
        if(sendbit==1)
        {
              sendarray(senddata,9);
              sendbit=0;
        }

    }

由于改在匆忙,出现问题了。
     CRC校验还放在串口中断里,忘记放回到主程序里,这样就会导致有可能在数据发送前,senddata里面的数据被更新了,但CRC16的校验值没更新到,所以发送过去的数据CRC校验就是错误的,所以会导致有时接收到无效数据。

再改一下就OK了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3

    符合要求;
    sendbit==1

void main()

   while(1)
   {
        loaddata();//更新senddata里的数据
        if(sendbit==1)
        {
             CRC16(senddata,7);
            sendarray(senddata,9);
            sendbit=0;
        }

    }

网友:
两头的频率是否一致啊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掉过一次包。

网友:
明显是软件问题。
    估计是在测量时,通信被什么原因停止了。

网友:
这个记号  开年就会用到

网友:
wo\\我、、、、、我、、、、喜欢这里回复【23楼】vermon

网友:
不错的经验。标记一下。

网友(2013-11-09):
也碰到同意问题,正在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