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过EPSON EG1147的液晶屏?

楼主(2012-01-04):
该屏为240X320 FSTN型液晶,有没有人玩过?请留名。这是EG1147的说明书。ourdev_710291WGXSP4.pdf(文件大小:8K) (原文件名:EG1147.pdf)

楼主:
这里要提供一个23V的电压?咋办啊?

楼主(2012-02-09):
如何让这个老古董发挥出新的生命力?春天来了哎。。。

网友:
这个屏没有控制器,需要带控制器的MCU驱动才能使用

楼主:
谢楼上的,这个屏貌似是和S3C44BOX应运而生。
PS:这个屏在使用过程中,S3C44BOX如何给它提供23V电压的?

楼主(2012-10-21):
重新开始搞这个液晶,有哪位亲们有程序参考一用?

网友(2012-12-15):
EG1147连接44B0的测试代码:EG1147连接44B0的测试代码:
还有一篇相关论文:

网友A:
23V LCD驱动电压可用升压芯片(boost型DC/DC)产生,象常用的MC34063等等; 这块屏的EL背光要用专用的逆变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V LCD驱动电压可用升压芯片(boost型DC/DC)产生,象常用的MC34063等等; 这块屏的EL背光要用专用的逆变器 ...

谢你了,虽然这两文件我都有了。
PS:上面的工程文件你是用何软件编辑的?又是用何软件完成编译?

网友:
这个包里的工程文件是“44b0test.PR”,应该是SourceInsight的工程文件(编辑器),编译环境看说明应该是SDT,可以直接在ADS下编译调试。
这里是SourceInsight的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