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如何做?求指导

楼主(2012-01-04):
小弟想做一小车。能自己选择最优路径,避障,传送信息。因为是用来实现送货功能的。目前想上网买一辆,然后再好好学习,然后加上需要的模块……不知道对于智能小车这块……哪位大哥可以指导下如何下手,各个模块的实现方法,代码什么的……

网友:
先去买一个小车底座做实验用,淘宝上找,我为这个车座还走了一些弯路,我买过4个底座。

有一个叫做 x谷的小车底座千万不能买,淘宝卖98元的,不好用。
还有网上卖的很火的一款铝机身的,其实也非常不好用,太宽了,不灵活,
而且金属机身对一些模块有影响,怕短路。

最后我买了一款短轴距,4驱的小车底座,这个好用。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贴个图上来,再给你个提示,去淘宝搜 “智能小车 底盘”,价格160-170,照片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第二,这个小车需要一个驱动板,L298N,L293都可以的,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一些L298N的控制接口是4针的,左边两根,分别控制左边马达的前进后退,右边两根分别控制右边马达的前进后退,这种不是很好,因为浪费了两个控制口,有一种L298n是2针的,一个接口就能控制前进后退。

网友:
第三,这个小车需要一个控制板,arduino啊,avr啊,你自行选择吧,代码网上很多

网友:
接下来就是各种控制器了,超声波壁障,关于最优路径,就看你怎么定义最优了。如果你用来自动送料,网上自动循迹的算法太多了,买几个红外探头就能搞定。

网友:
我也在寻找~~

网友(2012-02-23):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