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S5532做高速称重系统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12-01-04):
请问一下,现在要做一个高速称重系统,量程0~500G,精度+-1克,数据输出速度要做到1000HZ左右,用CS5532有没有可能?或者推介一下其他芯片或方案也可以,谢谢

网友:
我用过CS5530,CS5532好像差不多,只是双通道,速度应该是达不到1ms/次

楼主:
谢谢了,不过还是打算搞出来看看

网友:
达到这个精度是可以的,不过你这个精度不需要这么好的ADC

网友(2012-04-15):
这种精度用这么好的AD有点浪费啊

网友:
1KSPS的速率下,CS5532的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具体看下手册吧。
不过带PGA的高进度ADC能支持这个速率的芯片大多不便宜,用5532确实如上面几个朋友所说,有点贵了,不如选择CS5530,价格要便宜得多,性能够你用了。这个芯片本身就是CS5532的简化版,用来和TI的ADS1232拼抢市场的。

网友(2012-09-09):
除了楼上几位说的芯片,还有别的适合高速动态称重的AD吗?

网友(2012-11-22):
楼上问的,也是我想问的。希望有大虾进一步阐述。 AD7190好,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