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调试插件】CoMDKPlugin已更新至V1.4.0,CoLinkEx固件及驱动需升级

楼主(2012-01-04):
与CoFlash V1.4.0同时发布的还有MDK调试插件CoMDKPlugin V1.4.0。

新设备支持方面CoMDKPlugin与CoFlash同步,均添加了对如下芯片的支持:
Mini51LAN, Mini51ZAN, Mini52LAN, Mini52ZAN, Mini54LAN, Mini54ZAN
NUC122LC1AN, NUC122LD2AN, NUC122SC1AN, NUC122SD2AN, NUC122ZC1AN, NUC122ZD2AN

CoLinkEx方面,不仅提升了Flash烧写速度,还新增支持在MDK中的trace功能。

从12月起,所有新版的CooCox软件,支持下载和调试功能的,都要求CoLinkEx使用新版本的固件和驱动了。
新版的固件和驱动的下载页面:http://www.coocox.com/CN/Colinkex.htm

固件更新方法如下:
1. 短接JP1。
2. 上电(ColinkEx连接到PC)。
3. 等待PC枚举出卷标为"CRP2 DISABLD"的可移动磁盘,如果没有出现,请多按几次复位键(BP1)或重新上电。
4. 把CRP2 DISABLD可移动磁盘中的firmware.bin删除。
5. 把下载好的CoLinkEx固件复制到此可移动磁盘中。
6. 断开JP1,重新上电后即可使用

推荐的驱动更新方法如下:
1. 根据使用的Windows系统的版本下载驱动
2. 卸载旧驱动
3. 连上固件更新后的CoLinkEx
4. 安装新版驱动。

CoLinkEx安装好后,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CoLinkEx Debug Interface,USB Composite device和一个CooCox 虚拟串口。

网友:
顶楼主
虽然楼主极力推广,不过难敌现阶段的“先入为主”
需要一些人,使用起来,并用它交流
或者,打破“先入为主”的局面
这里,我只能想到-->书籍
这是影响新手习惯的关键因素
like  KEIL  AVR_STUDIO+AVRGCC
至少我是受书籍影响。

网友:
问一下,IDE能支持ARM7 LPC2368吗?我没看到芯片选项。
试了一下编译LPC1768...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ide能支持arm7 lpc2368吗?我没看到芯片选项。
试了一下编译lpc1768...

CooCox工具是为Cortex M系列产品定制的,目前支持M0和M3芯片,未来还会添加对M4的支持。

不支持ARM7芯片。多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楼主
虽然楼主极力推广,不过难敌现阶段的“先入为主”
需要一些人,使用起来,并用它交流
或者,打破“先入为主”的局面
这里,我只能想到-->书籍
这是影响新手习惯的关键因素
like  keil  avr_studio+avrgcc
至少我是受书籍影响。

你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出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CooCox会先致力于把工具做好,进一步稳定和完善
当用户数积累到一定数量,各种资源汇聚起来以后,出书就能水到渠成了
所以目前还是以网上宣传为主

组件平台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明年开放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