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发生器 安泰信ATF40D与普源DG1022 哪个好?请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

楼主(2012-01-04):
以前自己做了个函数发生器前2天坏了,因此想买个现成的用,预算在3000以内。在淘宝上找到了2款:安泰信ATF40D与普源DG1022。安泰信的频率高些,普源的牌子好一些,自己不知道哪个产品好一些。请知道了朋友给个意见。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2K以内普源DG1022,不过如果到3K价位,建议加点钱选择普源DG4062,60M带宽双通道7寸屏,给论坛朋友价格有优惠。
标配等性能双通道
500MSa/s采样率,14bits垂直分辨率
2ppm高频率稳定度,-115dBc/Hz的低相位噪声信号输出
高达150种内建波形
丰富的模拟和数字调制功能(AM、FM、PM、ASK、FSK、PSK、BPSK、QPSK、3FSK、4FSK、OSK、PWM)
标配带宽达200MHz,分辨率达7 digits/s的高精度频率计
高达16次的谐波信号发生器功能
7英寸高清屏(800x480 pixels)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 (原文件名:DG4000.jpg)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侧面 (原文件名:DG4000ce.jpg)

普源DG4000系列信号发生器后面 (原文件名:dg4000hou.jpg)

标配相同功能的双通道,通道间相位精确可调 (原文件名:DG4000XIANGWEI.jpg)

标配可编辑任意波功能,内置有150种任意波形 (原文件名:DG4000RENYIBO.jpg)

丰富的模拟调制和数字调制功能 (原文件名:DG4000TIAOZHI.jpg)

多种扫频模式 (原文件名:DG4000SAOPIN.jpg)

噪声发生功能和突发模式功能 (原文件名:DG4000ZAOSHENGTUFA.jpg)

标配高分辨率的频率计功能 (原文件名:DG4000PINLVJI.jpg)

楼主:
标配等性能双通道 这个要比安泰信的强。
再请问楼上,安泰信有提到过压、过流、输出短路、反灌电压保护功能,这些普源的有吗?还是只有一个通道有

网友:
楼主买信号源的话不仅要关注价格,还要关注信号输出质量:

比如:采样率、分辨率、相位噪声、谐波失真、杂散、上升时间、过冲、抖动、对称性、线性度等等,

      去比较一下这两款机器的这些指标,再做决定吧~

网友:
安泰信的才8位分辨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问一下李军:屏幕上显示的波形是实际发生的波形,还是个标记符号?

网友C(2012-08-08):
引用 网友A:
2K以内普源DG1022,不过如果到3K价位,建议加点钱选择普源DG4062,60M带宽双通道7寸屏,给论坛朋友价格有优 ...

请问你是普源的代理商吗?想买一个普源DG4062,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普源的代理商吗?想买一个普源DG4062,怎么联系你?

嗯,是的
我手机13516136116李军
QQ:44957397
淘宝ID:过客良驹
淘宝店铺:http://RIGOL.taobao.com
联系请提前注明来自论坛,给论坛朋友有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 ...

能看到波形输出的概况,比如任意波编辑,通过块编辑、点编辑,可以在屏幕上实时看到建立出来的波形,可以直观了解输出波形情况,但信号源上的辅助波形显示不是严格意义的实际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