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悍的功放拆解,多圖

楼主(2012-01-05):
看到一台強悍功放,整機重35KG,外形似跑車,詳情看圖:

网友:
漂亮 艺术品啊 How much?

网友:
外形很漂亮,不知道散热怎么样?呵呵,外行看热闹

楼主:
TO bbsview:

        散熱非常好,前面進風,後面有兩個風扇往外吸風,形成一個通道!

TO airwolf09921:
        我也不曉得多少錢,但音質不錯,不曉得功率多大,沒有與之匹配的喇叭試驗!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气势磅礴啊

网友:
没看出来用的是什么功率管

网友:
这个果然挺猛的,散热看起不错

网友:
那些管子固定在散热片上的方式挺有意思。

网友A:
造型还是挺别致的嘛!

网友:
舞台音响中这算小弟。

网友:
真漂亮,风道看起来效果也不错。。

楼主:
to ayumi8 :
           功率管 MJW21175

to gzhuli 咕唧霖;
           這是我在音響廠裡見過的最強一台!其它的帶前置放大板,DSP音效調節板,ARM控制板,功率都沒有這個大!

网友:
强悍的东西哦!

网友:
NB的功放都是纯后级,没有什么DSP,ARM的即便是音调处理也是全模拟的

网友:
大功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A类的也是这个样子。散热做的很壮。

网友:
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看电源,是米国等北美那边的120V/60HZ的

网友:
gibson 大牌子 做的吉他很牛逼

网友:
貌似现在的功放都是开关电源了,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说变压器的动态性能比较好??求验证

网友:
霸气外露

网友:
应该是好货

只有音量调节的功放都是好功放

网友:
看着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现在的功放都是开关电源了,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说变压器的动态性能比较好??求验证

好的音响用开关电源价格你想象不到的贵,性能不会比变压器差;世界上很多名机已经逐步开始采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
非常NB的做工,效果是不是也同样NB回复【29楼】huangdo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貌似现在的功放都是开关电源了,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说变压器的动态性能比较好??求验证
好的音响用开关电源价格你想象不到的贵,性能不会比变压器差;世界上很多名机已经逐步开始采用开关电源了

世界上很多名机已经逐步开始采用开关电源了--请举例
貌似现在的功放都是开关电源了--极少

网友D:
舞台音响大量采用开关电源和风扇散热以实现高功率密度。
家用机是一体式AV机会用开关电源,但极少用风扇散热,原因大家懂的。
HIFI基本上不会用开关电源,即使几百瓦的纯甲类也是变压器加巨大的被动散热。

网友:
开关电源用在功放上干扰大, 一般都是谐振式的才能胜任

网友:
楼上的网友,从那里能看出是山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网友,从那里能看出是山寨的???

因为外形像跑车,这是典型的山寨文化

网友:
在外壳上有个网址。。。。。。。。。差不多可以断定是山寨了。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gmolzc

看这图的做工,还不山寨啊~

楼主:
1,外形像跑車和外殼上有個網址就說是山寨的,那山寨手機或其它產品外殼上沒有網址就不是山寨了!這樣沒有說服力吧!

注:本人對音響不在行,但從用料方面及單質方來看,絕不是山寨機所能比的。外殼不是塑膠的,是鋁的,光外殼的幾套模,我聽前輩說就要30-50W,PCB板厚是2.5mm的,散熱方面設計的很好,用料也很足。另這個機器當時客戶只定制了50台!

网友:
看到功率管压在散热器上的方式不太好吧?压的部位是塑料部分,没问题吗?

网友:
你说它有35KG。。。。。。。这个似乎也不靠谱。。。。。。。就算它是实心的,全是铝,也不会有35KG重的吧?

网友:
你是不是少打了小数点?

网友:
我感觉像山寨。

网友:
只从这些照片看,这个功放是个新颖的设计。但是我看过好多的HIFI功放从没见过用开关电源的,不知道为什么,孤陋寡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家用HIFI功放,是工程机,演唱会、电影院这些场合用的,一两千瓦峰值功率很平常,而且往往还要和很多设备装在一个机柜中方便搬运(注意面板两边的固定耳和机身旁边的滑轨槽),所以要体积小功率大散热好,开关电源和风扇散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网友:
不烧这玩意,看不懂!

网友:
想必这个机器用开关电源是缘与外观mini的原因吧。
如果用工频的要占多少地方,空间如何安排。风道安排就是问题。

网友(2012-02-09):
一看就是好货色,内部漂亮,

网友:
很强悍的功放

网友(2012-04-05):
看电源板的布局,应该就是半桥准谐振LLC。严格的说不能算开关电源,原理和工频整流电源是类似的。用在功放上,非常适合。

网友:
一看面板上的调音量的和那片板的做工。。。。。真山寨

网友:
外形很拉风

网友:
很普通的舞台功放
通常每声道10对以上的功率管, 基本上都使用开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高度可以做得很小,功率很大而体积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后级工作电压一般在正负90V或更高。 这类功放基本上属于纯后级,通常没有前级放大器和音调电路(因为这类功放通常都是接在调音台或电子分频器之后),安装方式一般也都是机柜式安装。

说实话,这台功放做得很不专业,如果设计给专业场合使用,那外观设计完全不轮不类,似乎设计者想把舞台功放设计给家庭使用??但是哪个家庭用户会使用这么大功率而且输入输出接口与家用产品完全不兼容的东东呢?

网友:
吉普森吉他公司(英文:Gibson Guitar Corporation,Gibson),是个设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知名乐器品牌,主要生产声学吉他与电吉他,尤其以莱斯·保罗系列最为经典,此外也生产音箱等吉他的周边产品。1902年由欧维尔·吉普森(Orville Gibson)所创立,也因其姓为公司命名。

Gibson美国的牌子
  这个120V 的 楼主用调压器听的?

开关电源的功放很多的   我拆过一个 JBL 的 有源音箱  里面是皇冠的功放  也是开关电源+数字功放的  只有高音部分用的是 TDA7296  喇叭是钕磁铁的 整体分量很轻  很不错的

网友:
強悍的开关电源功放

网友(2012-09-06):
舞台功放,推家用音箱声音太干了,找对300W以上大箱子试试

网友:
设计挺独到的
但是个人认为hifi功放一定要被动散热 风扇绝对是一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造型还是挺别致的嘛!

这个小孩是黄基东?

网友:
吉布森,不是做吉他的那个么,跟芬达齐名。怀疑这东西是演出用的设备,Hifi本身就不是目标吧,能在较好的音质前提下,尽量提供更大的输出功率并且皮实耐用才是关键。
吉布森 + 马歇尔 基本上是金属乐比较喜欢的组合了。话说金属乐,或者说摇滚乐本身就是充满各种失真效果滴。

网友(2013-08-22):
美的享受

网友:
标示不懂

网友:
里面的线缠绕的太漂亮了,水平高啊

网友G(2013-09-29):
引用 网友D:
舞台音响大量采用开关电源和风扇散热以实现高功率密度。
家用机是一体式AV机会用开关电源,但极少用风扇散 ...

请教一下,好的功放采用变压器的原因是由于开关电源有纹波干扰,但是变压器的负载调整率都普遍较大,那么对于功放来说,电源还是不是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好的功放采用变压器的原因是由于开关电源有纹波干扰,但是变压器的负载调整率都普遍较大,那么 ...

因为推挽结构的放大器一般PSRR比较高,对低频电源纹波不太敏感,而PSRR随频率升高而急剧下降,因此开关电源的纹波影响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