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测试AT070TN83/AT070TN92/AT070TN94的色彩问题!

楼主(2012-01-05):
主要用LPC1788测试了TN83和tn94的两款屏,在16位颜色模式下,TN83显示的比较柔和,而TN94却不理想。表现为颜色过渡区存在断层感。并且有红色斑点在闪烁。在24位模式下也有红色斑点的现象,不知道有遇到过的吗?如果是仿制品的 液晶屏会不会有这个情况。现在又点怀疑液晶的质量问题。

网友:
提供一下原理图参考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你的LCD的时序没调好,要不就是你的板子阻抗有问题导制有一个像素的小点跑来跑去的一样。解决办法,重调时序,要不你现在就用手摸着你的LCD板子或是LCD总线,问题肯定就好多了

楼主:
问题最后发现在CLK的边沿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2-02-04):
问题找到了吧,呵呵。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最后发现在clk的边沿设置的问题。

寄存器LCD_POL的第13位,IPC,Invert Pannel Clock
为0时在DCLK上升沿驱动数据
为1时在DCLK下降沿驱动数据

刚刚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2-11-06):
留极好,aoao

网友:
楼上留记号就留记号嘛,还叫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