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使用USART3作为finsh不行

楼主(2012-01-05):
使用V1.0.0版本
修改一下3处
1.
#ifdef RT_USING_FINSH
        /* init finsh */
        finsh_system_init();
        finsh_set_device("uart3");
#endif

2.
// <o> Console on USART: <0=> no console <1=>USART 1 <2=>USART 2 <3=> USART 3
//         <i>Default: 1
#define STM32_CONSOLE_USART                3

3.
/* SECTION: Device System */
/* Using Device System */
#define RT_USING_DEVICE
#define RT_USING_UART3

输出

2hread

我测试我的硬件保证串口3是还用的

楼主:
我现在把其初始化代码改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把其初始化代码改了,就行了

是STM32F107还是STM3210x分支
具体改了什么地方呢?

网友(2012-07-05):
改了哪些地方?DMA?

网友:
搞定!!在这个函数的void rt_hw_usart_init(),最最后对USART3初始化的部分,去掉DMA,就OK了!!!

        //uart3_dma_tx.dma_channel= UART3_TX_DMA; //willow del about  DMA

        /* register uart3 */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3_device, "uart3",
//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DMA_TX,
//                &uart3);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3_device, "uart3",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STREAM,
                &uart3);

        /* Enable USART3 DMA Tx request */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 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网友(2014-11-0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958-1-1.html我的还没改过去,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