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用Jlink仿真能正常运行,脱离仿真器硬件不能工作

楼主(2012-01-05):
现象如下:将程序下载到处理器后,用Jlink进行在线调试,STM32能正常运行,或者在仿真器与目标板连接的情况下,只要仿真器供着电(即仿真器的USB线连接PC机),目标板断电后再上电它也能自动运行,但是只要在仿真器与目标板脱离或者断开仿真器的USB线的情况下,目标板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复位电路采用标准的10K电阻+104电容。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解决此类问题,我查了下,老问题了,此类问题的贴也有好些了,但回复较少。
谢谢了~!

网友:
不会没有下进去程序吧 断电了 就没有了
我以前发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手动复位后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启动代码有没有?   SWT 关掉没?

网友:
是不是在ram中仿真的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boot模式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模式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
我的情况是:
如果仿真器连着目标板,此时将仿真器的USB从电脑上拔掉,这目标板不会工作,
但如果把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线也拔掉,这个时候目标板又会工作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进入调试运行,然后退出后系统能运行不?

网友:
boot模式要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复位也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boot0/boot1 = 00

网友:
楼主,我遇到过的问题是。1.接上jlink供电运行都正常,当然了。。得设置好boot01。
2.或是接上jlink用另一个U供电,也是正常的。
3.拔掉Jlink  用U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是U供电,拔掉Jlink上的U电源  就不行了。。。。我只能估计是复位的问题了——还没空检查。

但是楼主说的“仿真器与目标板脱离……,目标板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能工作”。这个问题很尴尬了。

得确保下载进flash里程序    启动从你那个代码区执行  没有一直复位     就行了

其他的不懂

网友:
将jlink从板子上和pc上都拔掉,再试试。。。

网友:
将JTAG接口线拔掉就OK了,这个问题我纠结了N天,一次意外让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2-02-09):
回复 网友C:

是复位的问题,当JLINK在板子上连接的时候,断电情况下,会一直把RESET拉低,导致芯片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gaoshou

网友(2012-04-06):
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有影响的外在因素应该清除,没有用而放在上面只徒添隐患。如同把不用的引线拉高或者接地。

网友(2012-06-26):
我的也脱离不了,但是复位是高电平!目前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2012-10-03):
今天遇到类似的问题,接上JLINK仿真的时候能跑,下载到板子不能跑,
后来发现不是不能跑,是延时时间不够,接上JLINK的时候可能延时长一点所以运行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接上仿真器就好了。拔下仿真器又没有用了,之后换了芯片就好了,应该是芯片挂了吧。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有JLINK从IAR下载运行一切正常,关掉IAR,晶振不起振.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2-12-13):
同样的问题,折腾了好几天了,JLINK仿真运行时复位正常,进入main函数所在地址,但是拔掉JLINK之后或者硬件复位后的启动地址就越界,无法启动。希望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关注一下,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没解决

网友(2013-07-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E(2014-01-17):
我是这样处理的:
     将复位电容改大(原224改成225)   ,就好了,不知道你们呢?

网友(2015-09-02):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处理的:
     将复位电容改大(原224改成225)   ,就好了,不知道你们呢? ...

遇到同样的问题,用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2-04-07):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电源供电不够,浪费了半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