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或见过这种只有一个接头,但是分成两根线的表笔?(或者像论坛里开源的那个袖珍示

楼主(2012-01-05):
有谁晓得或见过的?
类似于这种的,只有一个接头,但是有两个表笔的。
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

接头不一定非要bnc接头。。

像论坛里开源的那个袖珍示波器的探头

弱弱的问下bure,袖珍示波器的那种探头是定做的还是有现成的?
有没有像这种接头或3.5耳机接头,但分出来的是两个表笔的?

就像这样的,如图(应该能看明白咱这图):。。

楼主:
没有人 见过么。。。

网友:
淘宝搜  bnc转香蕉插座,再配个普通表笔

网友:
校验仪 +24V 输出好像就是这种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整体的那种呢?
就是表笔和这个是一体的,分叉那边小一点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校验仪 +24v 输出好像就是这种头子。

什么型号的校验仪?能给个链接不?
还有这种表笔的具体名称知道不?
谢了。。

楼主:
接头不一定非要bnc接头。。

或者像论坛里开源的那个袖珍示波器的探头

弱弱的问下bure,袖珍示波器的那种探头是定做的还是有现成的?
有没有像这种接头或3.5耳机接头,但分出来的是两个表笔的?

楼主:
就像这样的。。。

楼主:
么有人见过吗。。。

网友:
为保证信号质量,示波器通常使用BNC同轴接插件;为保证耐压和测试安全,万用表都是用两根独立的香蕉插座和二根分离的表笔。这是业内惯例。当然业余制作不受此限,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网友:
以前见客户拿过,不过觉得这种也就是临时用一下的话比较方便,实用性不大,插头易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