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的bug?

楼主(2012-01-05):
大家帮我看看,我提到的问题是bug,还是说我自己理解错误,谢谢。
芯片是msp430f247,编译器是iar for msp430 V5.10,据说是最稳定的版本。

第一个bug:
语句椀昀 ((packnum == UartA0Waitchar()) && (packnum ==(~UartA0Waitchar()) ) )被编译器直接编译没了,编译器认为这句话永远不会成立,而实际上唀愀爀琀A0Waitchar()是个串口取字符函数,每次取回来的结果都不是一样的,这个if完全有可能成立。刚开始认为只要将编译器的优化取消即可,可是在将option->c/c++ compile ->Optimizations->level的值改为none后,if语句仍旧没了。。。。

第二个bug:
騀义了packnum/rcvpacknum1/rcvpacknum2三个变量,都是unsigned char类型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查看到packnum存储于R6中,值为0x0001,rcvpacknum1存储于R7中,值为0x0001,rcvpacknum2存储于R8中,值为0x00FE。
1.语句packnum == rcvpacknum1,等式成立;
2.语句packnum == ~rcvpacknum2,等式不成立;
3.语句packnum == (unsigned char) ~rcvpacknum2,等式成立;
等式2之所以不成立,是以为0x00fe取反后位0xff01,所以和packnum不相等。问题出现了,我在定义这3个变量的时候,已经明确声明了变量类型为unsigned char,为什么在实际比较的时候去比较16bit的宽度呢!!!!
对于第二个bug,添加一个图片证据吧,如下:

程序箭头停在红色的地方,说明确实不相等了。。。

网友:
第二个不是bug

网友:
还是得看看IAR for 430 的help,这里面有太多的东东没法编译啦。

网友:
v5.10是最稳的版本么?

网友(2012-02-07):
这不是BUG。
楼主你没有理解标准C。

按C标准规定
1.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本质上没有算术和逻辑运算,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参与运算之前要提升到int(或者unsigned int)才能参与运算。

2.~运算操作符号要有操作数必须至少是int. unsigned char根本没有~运算。

假设int是16位。

~((unsigned char)0xff)的结果是 (int)0xff00  (即16进制值为0xff00,类型是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