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如何把几路电磁感应脉冲信号叠加到一起的方法

楼主(2012-01-05):
多路脉冲感应电动势,由于每路只有一个小脉冲需要采集,而且多路脉冲不在一个时刻,所以想把多路变为一路。这样节省采集量,谁有好的实现感应电动势叠加的方法啊?并联串联,或者加加法器什么的,谁有能行的通的方法啊?

网友:
我不了解多路脉冲感应电动势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假设我认为就是多路脉冲信号吧。
你是想只用一个采集电路就可以采集所有路的脉冲信号?是这样吧?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考虑用模拟切换器来实现。

网友:
如果是线圈感应,可以把感应线圈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