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舵机控制

楼主(2012-01-05):
#include<reg52.h>
sbit P1_0=P1^0;
sbit P3_7=P3^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50ms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gree0()//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_0=1;
                delay(10);//0.5ms
                P1_0=0;
                delay(390);//19.5ms
        }
}
void Degree45()//45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_0=1;
                delay(20);//1ms
                P1_0=0;
                delay(380);//19ms
        }
}
void Degree90()//9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_0=1;
                delay(30);//1.5ms
                P1_0=0;
                delay(370);//18.5ms
        }
}
void Degree135()//135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_0=1;
        delay(40);//2ms
        P1_0=0;
        delay(360);//18ms
        }
}
void Degree180()//18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P1_0=1;
                delay(50);//2.5ms
                P1_0=0;
                delay(350);//17.5ms
        }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
        while(1)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5)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Degree0();
                break;
        case 1:
                Degree180();
                break;
        case 2:
                Degree90();
                break;
        case 3:
                Degree180();
                break;
        case 4:
                Degree0();
                break;
        }
  }
}

网友(2013-10-28):
控制舵机 最好还是用定时器。 你这个只能4个角度, 不支持任意修改。

可以看看我发过的一个51 一路定时器 控制多路舵机。

网友:
坛子里有个八路的,用的定时器挺不错的,你这个貌似只能干这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