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级管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如图所示为一款TI的DMD开发板的电路图截图,红圈内是一个10V的稳压二极管(只是原理图上标注为10v,实际未知,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坏掉),其输出电压用于DMD的供电。刚开始的时候DMD可以显示图像,但没有测量过其输出电压VOFF_1为多少。现在突然DMD不能显示图像了,实际测量稳压管的输出电压VOFF_1为7.55V,dmd手册上说供电范围为4.5V~10v,但是推荐了供电电压为8.5v,有没有可能这个稳压二级管出问题了,原来稳压在8.5v现在稳压在7.55V?希望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损坏基本都体现为击穿,你按照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就可以知道是否损坏。

话说你也应该仔细看图纸,VOFF_1 应该是多高电压,然后判断稳压管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检测方法错误了,关闭电源以后电容里面还有电,这时候就去测二极管,所以以为坏了。电压7.55V是正确的,和原理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