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使用问题

楼主(2012-01-06):
在RT1.0.0下面使用RTGUI时,在lcd_general  下面没有发现.rtgui_startup 函数。这个是rt_gui启动函数。不知道哪位知道该启动文件在那个源文件下面。

楼主:
终于吧屏和demo演示上去了。

我是在神州3号开发板上用的。如果有和我用一样的开发板的可以玩一下。值需要修改一下lcd在fsmc上的bank地址和reg,ram地址就可以了。另外lcd宏开第二个。就可以演示了。

rtgui_startup在demo_init下面有。但是记得要开demo_panel_init();

网友:
我怎么没有用过这个函数?不管是1.0还是0.33或者0.4都没有这个函数呀?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很老的版本呢?

楼主:
最新的 1.0版本 在 thread_entry 下的 TFT_Initial 那里

网友(2012-02-27):
没找到呢?在哪个文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