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方针KS0108求助!

楼主(2012-01-06):
我用LPC2103仿真12864显示汉字发现,不论我的汉字代码是什么,显示的图像都是一样的,如图,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驱动程序没写对啊

网友:
这个LCD模型没有汉字库.

楼主:
void Lcd_Write(uchar cmdordata,uchar Data,uchar cs)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cmdordata=0是,传送命令,当cmdordata=1,传送数据.*/
{
LcdWaitForReady(); /*读忙标志*/
if(cs==1)          /*选择右屏*/
{
CS1_0;
CS2_1;
}
else if(cs==2)     /*选择左半屏*/
{
CS2_0;
CS1_1;
}
CE;
if(cmdordata == 0)          /*写指令RS=L,R/W=L,CS1或CS2=L,E=高脉冲 */
{
  CRS;                 /*RS=0*/
}
else if(cmdordata == 1)                                 /*写数据RS=H,R/W=L,CS1或CS2=L,E=高脉冲*/
{
  SRS;                /*RS=1*/
}
CRW;                 /*/RW=0*/
io_out_0;            /*数据口口清零,因为处理器为LPC2103,对端口直接写0无效*/
Io_out(Data<<23);      /*写数据到IO口*/
Delay(1);
SE;                 E=1;
CE;                 E=0;
}

使用keil调试时,单步运行,发现写数据时,Data均能送到数据口,但是在proteus仿真时,确都得不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