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液晶电视如何刷软件(内附刷新工具软件、电路图及BIN文件。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

楼主(2012-01-06):
忽然想起万能的坛!

创维32L08HR液晶电视,开机后有背光、无图像、屏显、声音。内部电源均正常,经查系这款液晶电视的通病,刷机即可修复。
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转接线的输出是VGA接口的,经电视VGA输入口刷机,无需打开机壳)

楼主:
怎么搞的文件上传不上去啊,晚上回家继续上传。

网友:
到底是你在找这个文件,还是手头有这个文件要放出来啊。
=================================================
号外:我以前搞创维维修,不过这个机子没有接触过。估计用的是VGA的某几根线作为TTL线的。
现在的电视厂家都比较吝啬,图纸你要花钱买,并且,不是他们的特约维修还不卖给你,其他资料(诸如程序)都是内部享用。上门维修一台CRT的电视,厂家就给你35元,除非大件元器件之外的元器件自己出钱,来回车费自己负责。悲催的维修员~~~~~~~

维修员也会收拾用户,上门开机之前就问你保修卡、发票之类的在不在,丢了的话,无论是购买时间是否超保,统统算超保。加码收钱,用户倒霉。
有的厂家吹嘘他的产品保修十年,如果十年之内你的发票或者保修卡丢了,对不起,用户自己责任。实际上,能保存三年以上的都很少,我的经历是,最多一年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反正用户经常问我什么电视机质量好,我会把有图纸等资料的电视机推荐给用户。

楼主:
我手上有文件的,只是缺少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怎么传不上来呢(15M左右),可能网络太慢吧,继续上传!

另:刚才传个图片,只有27.8K 都没传上来,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这回图片传上来了!继续传文件!!

楼主:
谢谢二楼的冷水茶朋友,“估计用的是VGA的某几根线作为TTL线的”我也是这么估计的,但不知道这几根线是怎么定义的,而且至少有电平转换的芯片在的。

另发票丢失后还可以按电气的出厂日期的,不可能连这个也不认的哈。

解释一下上面图片中的文件。
1. MTK升级工具有两种,一种是厂家给的另外一种是汉化的,两种界面是完全一样的。
2. 调试说明内详细阐述了升级(刷机)的方法。
3. 没什么说的,就是这款机器的电路图。
4. 这款机器前期生产时用的是LG的屏幕,后期为降低成本改为台湾的奇美屏了。
   而且这款机器先后用过两种FLAS芯片,刷机时不能弄错。上面压缩包内两种FLAS芯片的BIN文件都分别包含了。

继续上传文件中!

楼主:
一个一个往上整!

楼主:
一个一个往上整!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网友:
mark, 创维彩电

楼主:
今天接着整!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楼主:
文件全部上传完成!

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求创维公司发的USB标准串口转接线资料及VGA口的接线定义。

                                   知道的情告诉一声,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原理图,注意VGA部分,应该由两条线不是信号线,那就找到了。

另外,这里搞维修的人比较少,如果你要讨论编程,画板的问题,绝对很快得到回复。

楼主:
冰水茶兄:我想这条线应该是标准的USB转串口线,然后找对找对VGA的定义就可以了吧。

冰水茶兄其他方面还要注意什么呢(自己家的电视,以前从没弄过)。

楼主:
今天拆开电视屏蔽盒看了下,我的电视FLAS芯片是华邦的  屏是奇美的,我没有华邦芯片奇美屏的BIN文件。郁闷了。

网友:
mark了,近来对刷机很感兴趣~

网友(2012-08-28):
谢谢,收藏了,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修过海信的电视,色差偏色,绿色。换主芯片修好了。幸好不用跟楼主一样到处找。没有门路,还是硬件故障好处理。

网友(2013-05-26):
我也遇到这款电视机了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