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R滤波器

楼主(2012-01-06):
xn[index]=(int)((sin(0.02454*500*index)*32768)+(0.8*sin(0.02454*8888*index)*32768)+(0.5*sin(0.02454*888*index)*32768)+(0.3*sin(0.02454*2500*index)*32768));

这是FIR滤波器作为输入的部分,那位高手解释下这些数字的含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要找本信号与系统恶补一下,推荐一本
西交大,刘树堂翻译的不错。
我也是半桶水,每次要用就从书上翻

网友A(2013-04-26):
软件产生待滤波的原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窗吧。。。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产生待滤波的原始信号

不太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