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下用eclipse+sourcery编译UBOOT,行不?

楼主(2012-01-06):
各位高手,小弟初学ARM嵌入式,现在咨询点基本的问题。看到各种教程还有视频上面,介绍都是在linux下面用arm-linux交叉编译器编译vivi,uboot,内核文件这样的程序,觉得很奇怪。交叉编译,为什么非得在linux环境下面进行呢?

这样看,我们能在MDK\ADS\IAR下面用软件自带的交叉编译器编译出能在ARM平台上运行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再MDK下面编译UBOOT呢?在网上查到资料说uboot只能用GCC来编译。

如果上面说法成立,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windows下面的GCC交叉编译器来编译呢,比如说eclipse+sourcery或者eclipse+yagarto,这些也是GCC编译器,也能编译出在ARM上运行的程序,为什么不能用他们来编译vivi、uboot呢?

最近看到TKstudio可以在windows下面开发linux,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高手来解答下吧,先行谢过啦!

网友:
UBOOT用了GCC的扩展,用其它编译器需要改写大量的代码
即使MDK/ADS/IAR之间移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eclipse+sourcery或者eclipse+yagarto是因为不能使用GCC扩展而一般不被使用的嘛?

楼主:
明白的朋友,提示提示呗?

网友:
编译这种大型工程并不是只要编译器就行了,uboot的编译过程是make管理的,如果不想修改代码的话,你还需要make工具,然后makefile中又调用了一些linux下的工具比如用date来嵌入编译时间,总之…还是不要做这个挑战了,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请参考windows下的交叉编译工具 YAGAR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