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铺铜的时候 REMOVE DEAD COPPER 那个选项一般选还是不选?? 新手 不需要高

楼主(2012-01-07):
PROTEL99SE 铺铜的时候 REMOVE DEAD COPPER 那个选项一般选还是不选??  新手 不需要高深理论,,一般情况下,,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删除死铜,去掉没有电气连接的部分。这个还需要高深的理论吗?我记得别人回答过你的问题了。

网友:
既然是新手,建议你换个软件

网友:
楼主改作风了,以前是一个帖子同时发几个板块,现在是同个帖子不同日期发不同板块

网友:
既然别人都说了,那我这个新手就不说了。

网友:
我倒,我也记得回过类似帖子,没想到是同一个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这个图上弧形走线是如何实现的。
引用图片【1楼】Rapido 酱油党搃输技

网友:
LZ还是应该先搞本书来看看啊,你问的问题估计任何一本书都写得有。如果一遇到问题就上网问,大家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你,等待也是需要时间的,显而易见的问题,一翻书,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