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1000或si4432距离问题请进

楼主(2012-01-07):
我用的参数传输速率2.4K,偏差20K,工作频率433M,接收灵敏度-113dB,发射功率+20dB,但是距离只有40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灵敏度是怎么测的,如果是使用仪器+误码率分析的方式测的,那么可能是天线匹配的问题。

网友B:
RF模块发射电流测试了嘛?在3.3V应该至少60mA的电流增加,先确定发射功率确实接近+20dbm
,然后考虑天线问题,建议使用1/2或1/4波长天线

网友(2012-02-08):
哇,
1、用频谱确认一下你的 发射功率是多少。
2、如果功率够了,那先将晶体调好。具体调 4432 SI1000 的晶振,论坛里有的,仅供参考。

楼主(2012-03-27):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是怎么测的,如果是使用仪器+误码率分析的方式测的,那么可能是天线匹配的问题。 ...

买来模块的时候上面说接收灵敏度为-113db@9600bps,我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模块发射电流测试了嘛?在3.3V应该至少60mA的电流增加,先确定发射功率确实接近+20dbm
,然后考虑天线问题 ...

我配置发射功率为20db,这个可以测吗?

网友:
保证电源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呀

网友:
用频谱仪可以看看发射的频率是否有误差,也可以看到发射功率是否达到20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