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出40V,20A的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2-01-07):
如题,请教高手们咋个整???

网友:
同求,马克 !30V~40V   5A~10A

网友:
TL494 推挽
换大容量管子。
开关电源……

楼主:
弱弱的再问一下,通信电源和开关电源有的区别??

网友:
还是看看基本的吧。
开关电源是按照工作原理分的: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具体怎么工作原理是怎么样你自己百度。
通信电源是按照应用行业分的……,通信电源都是属于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看看基本的吧。
开关电源是按照工作原理分的: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具体怎么工作原理是怎么样你自己百度。
通信电源是按照应用行业分的……,通信电源都是属于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是按照工作原理分的: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具体怎么工作原理是怎么样你自己百度。---------------百度不到线性工作的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没说交流还是直流输入

网友:
TL494用推挽式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