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液晶TCON板,需要产生32V和-4.8V的电压,用什么电源芯片好?谢谢

楼主(2012-01-07):
RT

网友:
基本上DCDC升压芯片都行,比如TI的TPS61040或ANPEC的APW7137,这两个芯片可直接替换,如何产生另外两路负压可参考其手册.

网友:
另外,问下楼主用的什么TCON芯片,目前我们只找着一家台湾的,想寻找备选方案.

网友:
对“液晶TCON”不太懂,更别说选用什么电源芯片好了,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