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计实际的采样周期

楼主(2012-01-07):
我目前在奋斗平衡车,在控制算法和滤波算法中需要用到采样周期,
我用了定时器产生采样周期,每10ms对角度、角速度进行一次采样,
但是由于A/D转换、I2C通信、标度变换、控制算法等等都是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的采样周期应该不止10ms,而且偏差会比较大,

我尝试用KEIL仿真对中断程序的运行时间进行估计,
但是由于中断程序中存在用while语句循环等待传感器应答的语句,
所以好像估算得到的时间很离谱,KEIL显示我的中断程序需要0.15s,-_-|||
(我也检查了keil仿真所用的晶振频率,11.0592MHz没错,而且单步运行一个赋值语句的时间近似是1us,也没错)

请教大家,应该如何估计实际的采样周期呢?

网友:
设个断点,第一次仿真运行到断点时读下系统时间,下次再次运行到断点时再次读下系统时间,两者相减就可得到运行时间了…

网友:
示波器,采样的时候找个pin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
尝试了1楼提供的方法 但是貌似在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中不能设置断点……

尝试2楼提供的办法有点困难 因为向实验室借示波器很是曲折……>_<

我尝试把while()循环等待语句删去(只删这一句话应该不会造成太大误差吧……),但是测试结果和之前的一样,
难道执行一次中断程序真的需要这么久吗……

还有个问题 keil貌似不能仿真定时功能……一开定时器就“跑飞了”,我只能把中断程序暂时放在main里仿真估计时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