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ART 如何发送与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2-01-07):
51单片机驱动2.4寸TFT液晶显示屏,同时会接收来自一上位机发来的字符串,来显示一些参数。?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只能一个一个字符的接收,自己写个字符串接受程序吧

网友(2012-05-11):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字符串接受用

网友:
自己定一个程序或者搜一下有没有写过这样子的程序

网友:
上位机跟下位机得先定好通信协议吧,约定好以哪个字节代表开始哪个字节代表结束,然后可以在中断函数里用判断起始位则开始往全局变量数组里存,直到接收到结束位为止。起始位跟结束标志位的设置不要与传输的数据有相同,不然会引起透明传输的问题。

网友:
很想學習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