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studio在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我用CVAVR写了一段程序,8M晶振,编译后用JTAG ICE连接目标板,AVRStudio在线仿真,进入仿真页面后发现processor中没有显示晶振频率,我直接点RUN(F5)程序就自动下载到单片机中了,但我并没有设置熔丝位,单片机现在是不是以默认的1MHZ运行啊?在仿真模式下如何设置熔丝呢?谢谢

网友:
如果连单片机具体使用方法都不明白,仿真有什么用?你仿真什么?

AVRStudio可以实现2种方式的“仿真”:

1. 软件模拟仿真。此时根本不需要任何硬件,系统时钟在软件中可以设定选择

2.在线硬件实时仿真。首先AVR的时钟必须先通过写熔丝位设定好,然后才能进入在线硬件实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