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求推荐-----对书籍的看法

楼主(2012-01-07):
确实很喜欢日本的《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中国也有些这样的书,但是更多的书是这本抄那本,实在没意思,这样就把那些好的本土的书淹没了。我学习单片机就是用了一本从汇编的每一句话讲起的很有趣的书,记得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的。但是现在在时间不多的情况下,我更喜欢看那种 国外电子通信教材 的中译本。这套书很多都作为了专业的教材。
现在请大家帮忙推荐些好书,可以作为新手的参考!特别是那种买了一本翻了很多,然后情不自禁想推荐给别人的或者想捐给有需要的人的!

楼主:
在这个论坛中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样的任务,所以能够有实践例子的更好。

网友:
楼主能推荐一本学汇编的经典之作吗?

网友:
我最喜欢的四本书
毫不夸张的说,绝对是好书,而且,推荐看英文版,中文翻译比较坑爹(尤其是第一本……)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Gray
《Discrete-Time Signal Processing》Oppenheim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Thomas
《Compilers Principles, Techniques, &Tools》Alfred

网友:
楼上兄弟,请问这4本英文书在哪可以买到,价格多少.先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兄弟,请问这4本英文书在哪可以买到,价格多少.先谢谢你了
第一本英文版无解……我手里这本是让在美国的同学带的。贵到死(定价换算成RMB近1.5K)……国内有出过影印本,不过到处缺货一年以上了。

第二本很好买,国内出影印本,当当或者卓越上肯定有。1.1K页,定价还不到¥100,打折后,貌似不到70块。

第三本,算法导论啊,中文版到处都有,翻译还不错。别考虑英文版,我手上这本定价RMB700多。

第四本,编译原理,中文版也是到处都是(意思是,很多实体书店都有……),翻译的也不错。英文有影印版,定价70多吧,还算便宜。

只要出了影印本,就不会太贵。原版,全都贵到死(全是平装,精装基本上还得×2)……

网友:
3楼专业人士
偶打酱油闪

网友:
大部头老火

网友:
推荐列表:
1. 《射频电路工程设计》(李缉熙)
    作者是美籍华人,摩托罗拉的射频工程师。
    写的易懂而又不失内涵。
2. 《固态电子学基础》(萨支唐)。
    作者也是美籍华人,半导体先驱,跟William Shockley在仙童干过的牛人。
    这本书跟一般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书的写法不一样,我没看懂,但是觉得理论有理论,工程有工程。
    其实场效应管的复杂程度是低于三极管的,大部分书都是先讲三极管,再讲场效应管,逻辑上是不对的。此书则反之。
3. 《新编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        (张毅刚,彭喜元,姜守达,乔立岩)
    俺单片机入门用的书,用汇编从51单片机内部寄存器讲起,直接写入要点!应用讲的不是很多。但是这正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好书的原因,因为原理懂了,才
    能随心所欲地去应用。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俺对汇编、CPU内部结构以及运行机制有了一定的理解。
4. 《汇编语言》(王爽)
    作者是哲学家,他自己这么说的。
    讲的是8086的汇编。可能因为作者是哲学家吧,书的结构、逻辑很清晰。还往往设置一些问题,然后再后面解答,感觉一环套一环似的,可见作者用心写书了
    个人觉得是讲8086汇编的一本好书。(入门级)

想到再补充!

——————————————————————————————————————————————
个人建议:
把此楼改造成一个推荐好书的楼,大伙都贴上自己认为写的好的书。
1. 书名、作者名写详细,为了让大家能找到。
2. 介绍一下作者,如果没有详细信息也可。
3. 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即该书是讲什么的。
4. 说说自己对这本书的观点。
——————————————————————————————————————————————

希望莫大给此楼穿裤!

网友:
我认为还看图灵的书吧,这些书比较经典

网友:
【楼主位】 lostmj
-----------------------------------------------------------------
非常欢迎在我的板块讨论这类书。我推荐图书如下:
《The Algorithm Design Manual》 Steven S. Skiena
《See MIPS Run》Second Edition
《Automata, Computability and Complexity》Elaine Rich
《 Practical Statecharts in C C++ Quantum Programming for Embedded Systems》

网友(2012-02-09):
顺便问一下傻孩子,你共会多少种编程语言???

网友:
【11楼】 ssso2004
以下语言按照学习的时间顺序排序:

GWBASIC(熟悉)
QBASIC(熟悉)
Foxbase2.1(已经遗忘)
Visual Basic6.0(熟悉)
Pascal(浅尝辄止)
C(使用至今)
Java(浅尝辄止)
C++(较熟悉)
C#(使用至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楼】 ssso2004
以下语言按照学习的时间顺序排序:
gwbasic(熟悉)
qbasic(熟悉)
foxbase2.1(已经遗忘)
visual basic6.0(熟悉)
pascal(浅尝辄止)
c(使用至今)
java(浅尝辄止)
c++(较熟悉)
c#(使用至今)

傻孩子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王爽的不错

网友:
目前只会两种,努力学第三种!
傻孩子如何看待C#和C++??

网友:
C#语法自然,开发简单,但是需要.Net的支持,
C++和C属于基本功,根据你工作环境和平台,选择合适的就可以了。
需要补充一下,C也可以写面向对象的代码。C++也可能写得很“过
程”。关键看有没有面向对象的思想。

网友:
非常欢迎在我的板块讨论这类书。我推荐图书如下:
《The Algorithm Design Manual》 Steven S. Skiena
《See MIPS Run》Second Edition
《Automata, Computability and Complexity》Elaine Rich
《 Practical Statecharts in C C++ Quantum Programming for Embedded Systems》

mark.

网友:
如何培养面向对象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D:
3楼专业人士
偶打酱油闪
您太抬举我了。

就是一个还没毕业的本科生而已。

而且这些书,基本都是入门级的书籍。

见笑了。

网友:
佩服潜心做学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