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求助,搞了个二手的AR.Drone 貌似哪里坏了

楼主(2012-01-07):
我前阵子在网上收的垃圾品,花了我400块,店主说是主板坏了,所以当垃圾卖了,结果我拿回来一看,好家伙那是主板坏了,电调板上面的那个 大个的电容都烧了两个(一个电调上一个),好在电池什么的没事,但是我把电池充满了电以后接到机器上,主板上的指示灯一开始没反应,后来我把坏了的那两个电机拔了下来,再接电源一开始还是没反应,但是等那么一两秒钟之后那个机身上的红色指示灯亮了,然后慢慢的就灭了,然后又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的主板坏掉了,我仔细察看了一下,主板上没有烧焦或者沾到水的情况,很新,但是就是不能用,请问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嘛??

楼主:
斑竹呢,话说我那个一闪是所有的红灯都闪的说。包括那两个好的电机(坏的那两个被我拔掉了)

网友:
这个难说啊
有可能三极管、还有贴片电容、二极管什么的坏了 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啊

楼主: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这就足够了,因为这个货只要坏了就只能换整个模块,不然玩不起啊,集成度太高了,想要找出硬件那坏了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搞不好的话出给我当配件

网友:
楼主要是修不好,出给我当配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玩,为了学习。你留下动力部分,剩下的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