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弄过蓄电池放电的吗,危险吗

楼主(2012-01-07):
这样的产品算是老产品了,但需求比较稳定,最近有电信,铁路和电力的客户需要这样的产品
所以决定弄这样产品,不求能给公司带来多少利润,只求能养活自己,算是公司内部另起炉灶吧。
看看其他公司的产品技术指标慢恐怖的:
48V要放最大100A的电流!!!
220V就要500A了。
感觉很危险

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吗,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不说声谢谢,就对不住LZ了 回复【楼主位】linred

网友:
这个你要求就放电?需要恒流放电吗?还有其他要求吗?

楼主:
就恒流放电,1A精度可调
当然还有些必要的吧保护吧,过流啊,过压啊,过温啊

感觉就是用PWM控制FETMOS管开关控制电流,这样的吗

楼主:
搞单片机出生的弄这些感觉比较蒙

网友:
关键是把能量释放掉,以前搞过类似项目.
一两句话说不清,还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chenwq@bbn.cn
QQ:165010508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把能量释放掉,以前搞过类似项目.
一两句话说不清,还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chenwq@bbn.cn
qq:1650105089

你没看过版规啊?

补充:还都没搞过这么大的电流,听搞过大电流的人说,大到一定程度想控制好很难做得好.

网友:
电信级的蓄电池维护设备我正好用过几次

体积不大

绝大多数体积都用在了散热片上

通常需要能支持48V200A的放电

所以开始放电时,那就是开了一个超级PTC取暖器

机器共有3根线,分别与电池、开关电源、公共地(也许是公共正极,反正一个意思)连接,以便放电中途万一停电时可以保证机房设备供电

机器支持无线采集电压,所以在放电前需要把一个个电压采集器都连好

放电中途实时监测电压电流,以及开关电源电压

放电结束自动转充电(有多种充电模式)

所有数据保存在flash中,可以导出

网友:
单位UPS维护时的放电器大概就这样:
每块电池上有一个小盒子,测量电池电压,通过无线连接到主机。
主机上有个12864,可以查询和设置一些参数。有USB口,可插U盘记录数据。
风扇很强劲,呼呼呼的吹热风,出风口看进去像是发热丝。

网友:
如果能把能量反输入电网,这点功率就小意思了。

网友:
智能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把能量反输入电网,这点功率就小意思了。
并网的成本有多高?这点电值吗?等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把能量反输入电网,这点功率就小意思了。
并网的成本有多高?这点电值吗?等高手解答

确实要很高的成本。
E.G. 20KW的三相并网逆变器,单期间成本就大15000.IGBT 50A/1200V 大¥200/个,共使用3个(每个封装2个IGBT)。工频变压器1w.
关键是控制,电流大了,线路的等效电感在I高速通断时就能将IBGT崩了。
电网锁相,电流指令生成。

最好做成两级,相当于被“阉割”的并网电子负载。前级用BOOST 后级用单相桥或者三相桥并网……挺多的……

楼主:
不要并入电网,就是用PTC或者康铜丝电阻网来放电,风扇散热
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把能量反输入电网,这点功率就小意思了。
并网的成本有多高?这点电值吗?等高手解答
确实要很高的成本。
e.g. 20kw的三相并网逆变器,单期间成本就大15000.igbt 50a/1200v 大¥200/个,共使用3个(每个封装2个igbt)。工频变压器1w.
关键是控制,电流大了,线路的等效电感在i高速通断时就能将ibgt崩了。
电网锁相,电流指令生成。
最好做成两级,相当于被“阉割”的并网电子负载。前......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