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激光打印机的朋友来看看,打印机出现有规律的黑带是咋的回事类?

楼主(2012-01-07):
RT 出现间距十厘米左右的等距黑带

网友:
硒鼓上有污渍一般~或者定影轮上有脏的

网友:
也可能是换粉没有把废粉仓清理一下。

网友:
也可以检查废粉仓的刮板。

网友:
鼓老化磨损了.换个

网友:
硒鼓磨损或者划伤了

网友:
最佳答案: 小强进来了!

网友:
换个硒鼓吧

网友:
如果很直,一般是硒鼓划伤了,拿出来,剥开盖子,能看到,那个非法进入的东西可能还夹在里面。
如果不直,边缘不清晰,一般是硒鼓磨损了,换个鼓芯吧,便宜,我的第一个硒鼓磨损后,又买了一个,然后旧的换了芯,这样两个倒着用。遗憾的是,新买的那个被划伤了,还好发现及时,把那里面的一个小的东西弄出来,用了一段时间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了,很浅很细的一条线。
相对还是换芯便宜,另外加粉时一定要清理废粉仓的,自己搞了半天没搞明白,还是花钱让专业人员搞比较好一些,哈哈

楼主:
唉…看来只能换鼓了…都说是鼓的事呵呵还是没逃过花钱的厄运

网友:
回复 楼主:

怀疑是硒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