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与电脑相连的网线是交叉线还是直通线?

楼主(2012-01-08):
我用的YC2440开发板,可以用tftp下载U-boot和linux内核,但板子和电脑相连用直连线才能ping通,不是该用交叉线吗?另外 我用cute ftp软件往板子上传东西时却需要交叉线和电脑相连,这又是为什么???彻底迷了

网友:
开发板要是设计的没问题,应该用交叉线。

网友:
一般是交叉   除非当路由或者交换机

网友:
电脑和电脑连用交叉,电脑和其他连用直通线      直通线一般都是通用的,建议用直通

网友:
现在电脑都自己切换了。也许查查线的质量问题有收获。

楼主:
线是都没问题 还是很糊涂

网友:
只要不是超级老的网卡,都带自动切换了。

网友:
换合格的网线吧,或者网卡设置成半双工10M。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与电脑连用直通?
我这板子是扬创的YC2440 bootloader用的是u-boot 我发现好像tfp nfs共享用交叉 但在U-boot界面下用tftp下载内核需要用直通线 交叉不行 为什么?

楼主:
arm与电脑连用直通?
我这板子是扬创的YC2440 bootloader用的是u-boot 我发现好像tfp nfs共享用交叉 但在U-boot界面下用tftp下载内核需要用直通线 交叉不行 为什么?

网友:
正常的话和路由器相连是 不交叉
和电脑要交叉。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的自动切换功能帮你解决了问题。
要是想解决的话,就找一个不带有自动切换的网卡,一一试一下交叉线和直连线是否各自都能通。最好多测试几个不同厂家的板子才能有些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