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如何让VC设置超时等待?

楼主(2012-01-08):
VC要发若干条数据给单片机,每发一条,要等待单片机的回应,若回应正确VC再发下一条,否则重发当前条。串口通信线路有时候不好,单片机需要100ms-2000ms才会响应。如何发送完数据后,让VC等待?
一开始我用CSerial类来写串口通信,但是在for循环里,发送完一条,用sleep等待,程序会死机,CSerial类是异步通讯,搞不懂,决定不用了。
接着用ComAccess类进行串口通信,发送完数据后,可以直接在接收函数里等待,类里面有等待语句,但是通信有时会停止响应,不知道为嘛,决定不用了。
现在决定用MOXA的pcomm库进行通信,用for循环发送一批数据,sio_write完函数后,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sio_read读取数据。这段等待时间该如何写呢?恳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串口设置中有个类叫做TIMEOUT,里面有几个超时可以设置的。
最好的设置是可以一直等待,直到要读的N个数据到达缓冲区。
请参考SetCommTimeOuts(应该是这个名吧)这个API吧。

网友:
不要拿单片机的思维方式来写PC

单片机有中断
PC机也有啊,不过不叫中断,
PC是基于消息和事件机制的,

注_册事件-》触发事件-》捕获处理事件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呀。可以设置读TIMEOUT,但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
可以做阻塞通讯用while循环等待就可以

网友:
也可以在线程中用sleep等待。

网友:
我是用CSerialPort类

我的程序也需要发送指令到单片机中查询状态,PC跟据状态来执行具体内容。

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目前是发送一个指令后,调用SetTimer(),启动一个定时器,
串口接收的函数收到数据后,经过处理
然后定时器的OnTimer函数把相应的结果返回,这时候再判断。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可以

楼主:
在定时器里连续读取数据?但字符到达是事件驱动,事件驱动应该就跟INT一样,主程序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查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cserialport类
我的程序也需要发送指令到单片机中查询状态,pc跟据状态来执行具体内容。
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目前是发送一个指令后,调用settimer(),启动一个定时器,
串口接收的函数收到数据后,经过处理
然后定时器的ontimer函数把相应的结果返回,这时候再判断。

6楼正确.
用SetTimer函数,在OnTimer()里面处理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