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陀螺仪加速度计那个卡尔曼滤波例子中的几个疑惑之处?

楼主(2012-01-08):
//float gyro_m:陀螺仪测得的量(角速度)

//float incAngle:加计测得的角度值

#define dt                  0.0015//卡尔曼滤波采样频率

#define R_angle          0.69 //测量噪声的协方差(即是测量偏差)

#define Q_angle          0.0001//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define Q_gyro           0.0003 //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过程噪声协方差为一个一行两列矩阵

float kalmanUpdate(const float gyro_m,const float incAngle)

{

        float K_0;//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另外一个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float K_1;//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float Y_0;

        float Y_1;

        float Rate;//去除偏差后的角速度

        float Pdot[4];//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

        float angle_err;//角度偏量

        float E;//计算的过程量

        static float angle = 0;            //下时刻最优估计值角度

        static float q_bias = 0;        //陀螺仪的偏差

        static float P[2][2] = {{ 1, 0 }, { 0, 1 }};//过程协方差矩阵

        Rate = gyro_m - q_bias;

        //计算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Pdot[1] = - P[1][1];

        Pdot[2] = - P[1][1];

        Pdot[3] = Q_gyro;//??????

        angle += Rate * dt; //角速度积分得出角度

        P[0][0] += Pdot[0] * dt; //计算协方差矩阵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incAngle - angle; //计算角度偏差

        E = R_angle + P[0][0];

        K_0 = P[0][0] / E; //计算卡尔曼增益

        K_1 = P[1][0] / E;

        Y_0 = P[0][0];

        Y_1 = P[0][1];

        P[0][0] -= K_0 * Y_0; //跟新协方差矩阵

        P[0][1] -= K_0 * Y_1;

        P[1][0] -= K_1 * Y_0;

        P[1][1] -= K_1 * Y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给出最优估计值

        q_bias += K_1 * angle_err;//跟新最优估计值偏差

        return angle;
}

================================================================

问题1: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Pdot[1] = - P[1][1];
        Pdot[2] = - P[1][1];
        Pdot[3] = Q_gyro;];//??????

这几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Pdot = A*P + P*A' + Q----中的Q是什么矩阵?是{ {Q_angle, 0},{0,Q_gyro}}吗?转化后应该是:
Pdot[0] = Q_angle; /* 0,0 */
Pdot[1] = - 1;         /* 0,1 */
Pdot[2] = - 1;           /* 1,0 */
Pdot[3] = Q_gyro; /* 1,1 */

???

问题2:
P[0][0]的更新好理解,P[0][1]、P[1][0]、P[1][1]的更新莫名其妙的?

问题3:
陀螺仪的偏差为什么可以用:q_bias += K_1 * angle_err;表示?一般介绍卡尔曼滤波的资料上没有提到偏差更新

楼主:
没有高手指导下吗?啊啊啊

网友:
同学 看样子你也为这个苦恼呢 网上基本上都是和你这个资料差不多 但貌似懂的人很少 我用这个程序调角度的时候漂移很严重 调了好久都不行 所以我也转过来看理论 希望自己编一个 但真的没那么容易。。。。。

网友(2012-02-23):
还是先弄懂理论的吧。我决定先把相关的知识仔细研究下再看程序。。。

网友(2012-04-21):
请问楼主,这种滤波效果怎样?谢谢

网友A:
没人回答?我来抛个砖。。。。
问题1:A = [ 0 -1 ]
              [ 0  0 ]
Pdot = A*P + P*A' + Q ,带进去就出来哒。。
Q是什么矩阵?是{ {Q_angle, 0},{0,Q_gyro}}——是的。。
问题2:看上面。
问题3:
q_bias 是什么,也是个状态量。。所以更新。。。
可看看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0%E8%9E%BA%E4%BB%AA

网友(2012-09-30):
連問題都描述不清楚,從何幫起?

网友(2012-11-29):
mark,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3-03-11):
保留 研究下

网友(2013-11-23):
自己按照第二个公式推倒一下吧,基本形式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应为运算需要做了合理的化简,主要是舍去的dt的高阶小量,所以和原来的公式误差不大

网友:
顶一下,同时也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懂,顶一下你

网友:
貌似看不懂啊。。。。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答?我来抛个砖。。。。
问题1:A = [ 0 -1 ]
              [ 0  0 ]

你好,我最近在看卡尔曼滤波,在具体实现时看到了论坛里一个代码,http://www.amobbs.com/thread-5339449-1-1.html,有很多疑惑,不知可否与你详细交流一下?谢谢~ 我现在权限还不能加你为好友,可否QQ? QQ:543257522